先马黑魅500短接不通电问题在那里?

楼主(2015-12-29):
没拆前5VSB有4.98V PSON有3.7V拆出来看里面主开关管有一个击穿,一个二极管击穿,接开关管的那个,还有输出整流双二极管一个击穿,
换好的上去排查没有短路后上电,5VSB有4.98V PSON有4.4V  短接PSON 没还是没有电压输出那位大神能告诉我还有那里出的问题?会不会是电源控制器XY6112坏了。还是管理芯片IC坏了?型号是GR8329N  ,PSON接的是第四脚这两个芯片怎么测好坏?新手上路还望多多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如开关管坏了,应查其限流电阻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