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00 开机瞬间掉电维修

楼主(2015-12-29):
  联想Y400,上可调电源,开机0.3几瞬间掉电,客户说有进水。  拆机发现主板已经清理过了,没有腐蚀的地方,打各电感阻值,基本正常,没有短路,接外接电源待机0.0074,3 5V电压都正常,二级电压开机瞬间也能测到,掉电时3 5V电压都不掉,于是测各大电感电压瞬间有没有出,除了内存和CPU电压没出,其余的都有万用表读数都有变化,掉电回到0.027不动再过几秒又自动上电0.3又继续掉反复此情况,看来是缺供电掉电的毛病根据时序应该先有内存电压,先看看为什么出不了这个电压?

3脚EN脚测到有3V开启电压,7脚有5V,看上去条件都满足,下管G极5V,上管G极没发出,问题在这里了,换了PC45问题解决。

网友:
一个小电容引起开机掉电

网友:
升压电容不良 引起的故障

网友A:
pc45不升压的话,应该也有基本的5V电压吧

网友:
我前年也修过这样的一个本子,是进水机,把进水部分的元件补焊完后,可以开机,但是不稳定,放一段时间又可以开机,后来把电源芯片拆下来,一个脚一个脚的量,才发现有断线。时亮时不亮的机子很难搞的~~~

网友:
哎  最讨厌问题不明确的 东西  修的烦人啊  目前4台时有时无的问题 感觉大姨妈来了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45不升压的话,应该也有基本的5V电压吧

待机状态下4.4V,感觉有点低,就直接先换电容试试,不行再换其他,还发现这个机子显存的供电IC也是一模一样的,直接对比测量的

网友:
送钱的货哦

网友:
直接就上电了么???????

网友:
下管一直在放电,,

网友:
电容有问题,上管G极会有 电压吗

网友:
蛋疼的季节,没有机器还那么难修,最近很多机器都是换主板了。

网友:
芯片保护了,下管一直在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