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8720A可用RT8120D/B代换,但不确定能用RT8120A替换

楼主(2015-12-29):
APW8720A可用RT8120D代换,但不确定能用RT8120A替换,一般GT750显卡的DDR5内存供电只有0.97,用的是APW8720A,COMP  ROOT VCC 电压都正常,说明这个IC有问题了,但手上没有这个IC。论坛上找了一下,有人说可以用RT8105替换,我试了,换上去没电压输出,发现没有ROOT电压,因为这个卡上内存IC电路这个ROOT脚没有接其他12V的,而8105的ROOT脚是结果二极管转成ROOT(自举电压)电压的。论坛上有人说可以用RT8210D 替换,于是我找到了一块华硕的G41好板上有一个RT8210B 查了一下,说RT8210D跟8120B可以替换。于是把RT8210B换上,1.5V的内存电压出来了。。跑到2A亮机了。。

网友A:
RT8120后面的字母不管的,,都可以全部通用。。

网友(2016-05-06):
高手  思路都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120后面的字母不管的,,都可以全部通用。。

ABCD  这几个好像不行

网友:
是不可以  常见的A  D不能  昨天替换了一下  不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6-06-16):
不能互换!

网友:
是可以代换的,后缀不用理它

网友:
有些北桥供电也用它

网友(2016-09-24):
我的梅捷H61主板8120A的用带C D的换上不成,还是原值代换先得

网友:
手头上没有RT8210A正不知道用啥替换呢~

网友:
参考电压不一样的!!!!!
有0.6和0.8两种电压!

网友:
不能代换

网友:
和各位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RT8210B  D都是0.8V  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