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f没声音

楼主(2015-12-29):
换了声卡芯片VT1708S,换了功放芯片g1431,刷了官方最新BIOS,但还是没声音,请大师们指点,怎么办

网友:
查芯片外围条件看看

网友:
没有图纸,只能是测量一下附近的小贴片,也没发现什么明显异常,关键是麦克风和喇叭耳机都没声音,其中4个USB接口有一个不能用,不知道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师竜提供点思路或资料啊!麦克风和喇叭耳机都没有声音,声卡芯片是从料板拆的,要不要重新买个新的试试啊,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