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干“正在下载windows支持软件”的跳过方法

楼主(2015-12-29):
苹果机器在安装WINDOWS的时候 这个界面若网速不好会
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当出现 “正在下载windows支持软件”
这个界面时,说明已经在 u盘 上考好你的Win7启动盘了。
此时可以按下停止按钮,终止了bootcamp自动安装。接下
来我到苹果官网上,下载对应机器的 bootcap。下载后,
把这个zip文件解压后,大约是两个目录和一个文件,全部复
制粘贴到刚才取消制作的安装u盘上。之后再U起安装 。。

方法来于网络 具体自行测试

锐杰电脑3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我都是买了一堆8GU盘 下载完不删  装完直接安装 装个苹果系统不到一个小时搞定

网友A:
苹果安装系统到一半时,也就是到需要手动点“下一步”时,触摸板和键盘都不能用时,大家是怎么处理的,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安装系统到一半时,也就是到需要手动点“下一步”时,触摸板和键盘都不能用时,大家是怎么处理的,请指 ...

需要专门的USB驱动和镜像一起制作成U盘启动才可以的。

dax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专门的USB驱动和镜像一起制作成U盘启动才可以的。

有没有制作好的WIN 7带USB3.0驱动的,省得自己慢慢折腾。

网友:
这个问题的话好像是在苹果系统下做的win启动盘就没有的吧。我都是在苹果下做的,没有遇到这问题

网友:
天意版主无私奉献。值得大家学习啊。

网友:
哈,是个办法,学习了,

网友:
都是下载的备份

网友:
这个小方法 不错

网友(2016-05-24):
版主学习了  帮了一个忙 正好

网友(2016-07-06):
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环节的问题,楼主的方法可能在老款机型上管用 ,但是新款的机器上几乎不行!我亲自验证过

网友C:
现在新出的机器,都是WIN8系统以上版本, 而且是选择镜像进行安装,先下载WINDOWS支持软件然后拷贝系统文件,很讨厌这种,有没有其他方法直接安装,不用下载,然后WIN下安装驱动呢 ?

网友D:
是须要驱动的插件才能完美运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须要驱动的插件才能完美运行吗?

这个问题的话好像是在苹果系统下做的win启动盘就没有的吧。我都是在苹果下做的,没有遇到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的话好像是在苹果系统下做的win启动盘就没有的吧。我都是在苹果下做的,没有遇到这问题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白苹果装windows也不容易啊   支持一下

网友(2017-04-20):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出的机器,都是WIN8系统以上版本, 而且是选择镜像进行安装,先下载WINDOWS支持软件然后拷贝系统文件 ...

是  啊  有研究 过 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
请教大神的高招了

网友:
可以自己现在苹果官网下载支持软件,然后u盘创建镜像的时候,不要选择下载支持软件,把下载的支持软件拷贝U盘就行,说明一下,下载的支持软件实际就是windows下的苹果驱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