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联想Q57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15-12-29):
联想Q57主板,量产时为什么不装开关pwbtin连IO和IO连绿线的电阻,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IO是5194,

还有其他加电时序吗?

网友:
发不了大图片,迅维最近自怎么了,为嘛限制大图片,也不过才2M,限制了,为嘛不明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美女当福利了,其实是发不了大图片,迅维最近自怎么了,为嘛限制大图片,也不过才2M,限制了,为嘛不明说!

一直都是限制大小的。
一般几百K就可以

无关图片给你删除了!!

网友C:
映泰A780G M2+ SE 跑EE d0 d1(档在EE次数比较多有时会跑d0d1然后又跳回EE)BIOS刷过还是一样!求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限制大小的。
一般几百K就可以

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映泰A780G M2+ SE 跑EE d0 d1(档在EE次数比较多有时会跑d0d1然后又跳回EE)BIOS刷过还是一样!求解啊!

这个一般北桥内部空焊,时钟坏,还有,邪恶的内存SPD电压没有直拉跑D1,,,你太幸运了,遇上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北桥内部空焊,时钟坏,还有,邪恶的内存SPD电压没有直拉跑D1,,,你太幸运了,遇上我了!

你说刷BIOS焊北桥?这些都试过!都没用啊!大神,是CPU座子空焊了!(AM2)要怎么加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刷BIOS焊北桥?这些都试过!都没用啊!大神,是CPU座子空焊了!(AM2)要怎么加焊啊?

可以再看看,SM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看看,SM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

系统总线电压有啊 238 120 119脚都有3.3V

网友:
看图只 说话 不看图 不说话

网友:
下个图纸自己研究

网友:
没遇到过种问题呀   没结果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系统总线电压有啊 238 120 119脚都有3.3V

那就得认真排查北桥了,建议!

网友D:
楼主IO到绿线的信号不是PSON吗?这个本来就是从IO发出的低电平要拉低绿线以后出各级供电的,中间装电阻干嘛呢?装了电阻以后不是会导致无法拉低绿线吗?这还怎么触发开机呢?纯粹个人愚见,如果说错楼主莫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IO到绿线的信号不是PSON吗?这个本来就是从IO发出的低电平要拉低绿线以后出各级供电的,中间装电阻干嘛 ...

问题是,连个0欧的都不装,就完全断路,你让我怎么触发,怎么拉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IO到绿线的信号不是PSON吗?这个本来就是从IO发出的低电平要拉低绿线以后出各级供电的,中间装电阻干嘛 ...

实际情况,我是接线修复的

网友:
围观下,学习下。。。

梦幻、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得认真排查北桥了,建议!

北桥加焊了 BIOS刷了 后面客户换板了 没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加焊了 BIOS刷了 后面客户换板了 没修了

,,,,,,,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主板不能触发开机吗?不可能犯这种错误还出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