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不装基带cpu能开机吗

楼主(2015-12-29):
把系基带拆掉 断线接好后 开机白苹果重启,是没装好还是把基带搞坏了 还是班子搞坏了 不装基带能开机吗?

网友A:
在刷机 激活完成后,没有基带是可以开机的。如果是没有基带的话 刷不了机的。也不能用的。

网友:
不装基带可以开机吗?

网友:
2L版主不是给出了答案了

网友:
可以开机的

网友:
我的机器现在把基带拆掉之后白苹果了
是不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刷机 激活完成后,没有基带是可以开机的。如果是没有基带的话 刷不了机的。也不能用的。

我的机器现在把基带拆掉之后白苹果了
是不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把基带供电芯片拆掉可以开机.仅供参考......

没穿好 把基带拆掉不开机白苹果  是不是把背面芯片吹虚焊了 会是哪个芯片呢
谢谢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肯定可以开机的啊

网友:
学习下,发点照片和大家欣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