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4pin一插风扇转一下就停,不插就不会停

楼主(2015-12-29):
我有一个主板,把4pin的电源脚插入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插的话就不会停。我把4pin的对地阻止打过了,正常。cpu上管的s极也正常。我测试的时候是裸板测的。 那问题会出现在哪里?排查思路该怎么样?

补充内容 (2015-12-30 15:15):
补充:在网友的建议下加焊了来一下,竟然好了。虽然好了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好,谁能猜出个大概???

网友A:
可以 先拆下上管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先拆下上管试试啊

打上下管的阻止是正常的啊,也要拆吗?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一块,三相供电六个mos管换了还一样,其他的阻值都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主板保护了,不一定是CPU供电有问题,我今天碰到一块主板amd时序,插4pin掉电,是总线供电偏低导致。其次bios也会造成断电,桥虚焊也会,短路也会,还有很多,需要慢慢去摸索

网友:
可能是芯片问题,芯片保护了。。。

网友B:
停后能否再次触发。。可以的话是那个供电缺失。。不能再次触发的查cpu供电芯片看看。。或者直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停后能否再次触发。。可以的话是那个供电缺失。。不能再次触发的查cpu供电芯片看看。。或者直接代换

谢谢,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停后能否再次触发。。可以的话是那个供电缺失。。不能再次触发的查cpu供电芯片看看。。或者直接代换

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停后能否再次触发。。可以的话是那个供电缺失。。不能再次触发的查cpu供电芯片看看。。或者直接代换

哪路供电缺失?

网友:
对于小白,强行上电,哪里烫拆哪里

网友:
注意个人安全!!

网友:
上管有坏的,要逐个拆下来测量

网友:
12伏有短路

网友:
先换芯片。

网友:
你测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一下或者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看,说不定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再次触发。

短接24pin的绿黑线。。。先摸摸有没有烫手的地方。烫手的地方短路。换就好了。没有烫手的。就用万用表测量各路电压。。缺失哪路修哪路

网友:
CPU供电电路出问题,上下管控制极对地打阻值,电源管理芯片本身和外围电路。CPU座虚焊都有可能

网友:
Amd的桥爱出问题!热热更健康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先再触发一次看看,如果再次触发还是一样的那一般是主板上有供电有出来缺电压保护,如第二次不能触发刚主板上有可能存在着短路。

网友:
就是供电芯片空焊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