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工具的名字我忘记了

楼主(2015-12-29):
前些日子在迅维网上到一种工具,有三种灯,没示波器可以用他来没数字电路。叫什么信号笔来着,有谁知道吗?

网友:
频率计可以测量信号频率,只是不能直观看到波形。

网友:
逻辑笔吗?

网友:
不知所云啊===========

网友:
應該是羅輯筆

网友:
应该是逻辑笔!

网友:
就是逻辑笔,高低电平测试

网友:
逻辑笔,逻辑分析仪都是一样测高低电平,分析数字电路中时序
逻辑分析仪主要是接电脑,用软件看高低电平波形,探头多为16个、32个比示波器要多,示波器一般为4个探头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ULInrxfIoVJYYh2yVZG原来这个东东作用这么强大啊

网友:
逻辑笔,用来测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