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通病维修(就没见过这么折腾的师傅)

楼主(2015-12-29):
机器型号:B470 机器故障:待机短路、

机器到手 ,心里就咯噔。(什么破标点符号啊 真难用 空格就是标点了啊 咳咳)
拆开机器 看到里面贴纸都烧了一个洞 清理干净后 尼玛 焊盘少个腿 还有个少半截

由于当天过后我就要回家一趟 并且我们店里老板捏  找不到乌龟壳 买过很多就是用的时候找不到列 没有就没有吧
于是着手开始一步步维修哈
step one
先处理外观整洁 腐蚀或者烧坏的原件对照图纸 测量一边 所幸 我的只是烧了上管 以及控制芯
Second step
更换损坏的芯片 额...手头有5911 就先换5911好了 (以下内容如有不适 请赶快加完分 评论一下就跑路 我怕被你打)

额 乌龟壳 铁乌龟 我焊个螃蟹上去 就是禽兽组合
像不像螃蟹啊 哈哈 螃蟹装上去 找一个料板仅存的小乌龟装上去 插电待机 检测电感电压 我去 CPU 供电5V
立马拆了CPU供电两个上管后 待机还是有0.3左右的电压 剩下的也没啥拆了就只有6131了 拆了6131 待机电感无电压了
拆上管的时候就开始嫌弃螃蟹碍事 索性拆了 主板焊盘掉了一个半 不好焊才选择弄个螃蟹玩的 还是老老实实的吧 拆了换正常的5911上去
并且换上新的6131 此时手头的乌龟壳已消耗完毕 两个CPU上管 只能用普通的管子了
一切就绪后 上电 电流0.6 不出集显供电 换过CPU 已然排除
这个时候老感觉这个焊盘是不是烧出问题了 但是检测很多遍 没断线啊 于是更换来更换去5911
很是厌烦 难焊的一笔(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啊) 就在我恶心的时候 看到CPU供电位置有一组没有上件  就打算借用以下焊盘 然后根据图纸对比分别隔断与6131和CPU供电
关联的供电以及信号 且飞线使其与集显焊盘接连

花了一个小时  飞的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这机器即使好了 我也不敢用=   =
通电后 还是不出集显供电 只出CPU供电  本着不能被老板看到的原则 偷偷摸摸的赶快拆了 哈哈哈
言归正传 我们还是去老本营继续折腾昂 保留了CPU供电部分的普通Mos管
看了其他论坛友人的贴纸 有人建议这样改 说能够更好的散热 延长使用寿命 于是我也试试

刮开绿皮 露出焊盘铜皮 加点锡把上管仰焊在上面  上电后 电流0.8 集显供电已有 不亮机、
本着今天都比到底的心态 拆了上管 用普通小MOS管上去看看

上电电流照样0.8左右 持续一段时间后 感觉管子有点烫 感觉用不久 就拆了
想了想 还是找乌龟壳把  又找了半小时 没找到 于是干 找了块好板 直接拆 了一整套过来 等新的乌龟到了再把墙补好

还是清一色乌龟好看点  上电后 尼玛 一样样的昂 于是示波器打了下各点波波 感觉正常的啊
算了 不测量 了 今天就一把正宗的三板斧 尝尝鲜!
抄起三板斧必备神器 风枪!!!
对着CPU供电芯片就是一顿撸  然后上电 *脏话* 三板斧要不要这么猛 直接亮了有木有

你以为这样就好了吗?  No no  no 刚拍完就一声电流表大电流的闷响 瞬间把本宝宝吓坏了 抬头一看 *脏话*了你仙人板板呦
拆开 上管烧了 控制芯 也挂了 继续三板斧 我还有料
换换换 买买买 !
把手头最后一个乌龟换上后 又换上5911 为了保险 怕再烧 就拆了好板的6121替换上去
装机后测试到下班 正常 心里才舒坦 其实吧 很简单的问题  换一套乌龟以及5911 6131 就好了的机器 被本宝宝差点玩坏了 昂
还不加点分给本宝宝 压压惊昂 至少我还列举了几种上管焊接方式昂 不知道好不好用 反正我以后只认准乌龟壳了

网友A:
这改的跟蜘蛛网一样啊          那么问题来了  客户看到了会不会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改的跟蜘蛛网一样啊          那么问题来了  客户看到了会不会疯呢

我自己都偷偷摸摸的拆了 咳咳 你懂的 我给客户看 客户保准要打我

网友:
你这吐丝吐得太没水平了。。我估计还是强哥吐的布条好使些。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都偷偷摸摸的拆了 咳咳 你懂的 我给客户看 客户保准要打我

打你?都是轻的   我要是客户  就咬死你   打你都不解气呐

网友:
哈哈,你太会研究了,各种方法你都试一下,不是你的笔记本不心疼啊?

网友C:
居然可以这样玩呀,会被打死的

网友D:
顾客:我已经报警啦 ,把我机器搞成这样你就等着坐牢吧

网友E:
我 也 修到一台和 楼主一样的机器 不过我的没有这么复杂换了个乌龟和螃蟹 加个CPU就好了

网友:
这线飞的眼花缭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 也 修到一台和 楼主一样的机器 不过我的没有这么复杂换了个乌龟和螃蟹 加个CPU就好了

我的也是这么简单的  只不过我折腾了一把 如果一开始就用乌龟壳那就换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可以这样玩呀,会被打死的

=   =所以昂 我还是用乌龟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顾客:我已经报警啦 ,把我机器搞成这样你就等着坐牢吧

卧槽 别 大哥有事好好说 麻烦警察干啥昂

网友F:
我的妈呀,这能用的住了吗。用压力测试软件跑1个小时试试,就怕扛不住

网友:
蜘蛛网,客户看到了真的是要发疯的,呵呵

网友:
看见这改线跟蜘蛛似的,再往下看我那个去的这是要改板的节奏呀,修好了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妈呀,这能用的住了吗。用压力测试软件跑1个小时试试,就怕扛不住

我最后不是用了乌龟了嘛=    = 没事

网友:
飞个线都飞的这么屌

网友G:
早用啊 还用费时飞线啊

网友:
这耐性真是好  要是我的话  早蒙了

网友H:
乌龟壳的场管用一段时间还会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乌龟壳的场管用一段时间还会坏的

买了的改进的新乌龟应该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早用啊 还用费时飞线啊

我特么没有乌龟昂 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拆好板子的乌龟啊 哥

网友:
这线飞得就是牛A和牛C之间。

网友:
相比较,还是焊在主板上的龟壳是靠谱点,我直接飞线的也会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的改进的新乌龟应该不会的

这个还有改进的?

网友B:
听说现在新的乌龟都是改进的 不知道真假 现在普遍都是用乌龟了 不改管子了

网友:
19V的线还是要粗些,

网友I:
哥你这样搞容易返修,乌龟壳还是用乌龟壳好了普通MOS管的好像搞上去就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现在新的乌龟都是改进的 不知道真假 现在普遍都是用乌龟了 不改管子了

6个管多少钱啊?

网友J:
我这随时都有十几个乌龟壳备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这随时都有十几个乌龟壳备在那

你去告诉你楼上那位 多少钱一个 6个多少钱

网友:
还好没有烧cpu a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哥你这样搞容易返修,乌龟壳还是用乌龟壳好了普通MOS管的好像搞上去就挂

哥 帖子你没看到底=   = 最好我还是用乌龟了

网友K:
你拆了CPU供电的上管,难道连芯片没拆?不怕19V绕过去烧板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你拆了CPU供电的上管,难道连芯片没拆?不怕19V绕过去烧板子吧

你错了 有误区 第一 拆芯片保留上管会短路 第二 保留芯片单拆上管不会短路 第三 单拆下管才会绕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 有误区 第一 拆芯片保留上管会短路 第二 保留芯片单拆上管不会短路 第三 单拆下管才会绕过去

噢。明白了 求大神QQ号或者微信,我有点事情向你请教!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多看点基础资料 论坛有 还有免费视频

网友L:
没有铁壳管  也没比要改城这样啊    蜘蛛网

网友M:
都这样了 CPU还没有挂。  改好的少,基本都是换一套,要么好,要么再烧一组,再烧的话就不修了。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N:
这个机子铁管问题得多,一般都要改掉,而且板子也常烧掉

网友O:
这机器烧了管子后悔烧CPU的 修了好几个了 都把CPU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要么换一套就好 要么换一套就烧 要么不出电压 要么不跑码

哎是啊,烦死,不过还是很好修的 有的

网友P:
这个乌龟壳不可以代换的。用不久。还要换一套才耐用

网友:
真费劲啊  、

网友:
好一只大蜘蛛侠

网友Q:
改成这样子哦能用吗

网友R:
线飞的眼花缭乱

网友S:
飞线大法呀,鸡毛一大堆,弄的太复杂了,装上不小心搞断个腿就有的瞧了,就近焊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S:
飞线大法呀,鸡毛一大堆,弄的太复杂了,装上不小心搞断个腿就有的瞧了,就近焊不好吗?

最后全拆了 全部使用乌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线飞的眼花缭乱

我这个属于反面教材哈哈哈 不要学习昂 还是用乌龟壳好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最后全拆了 全部使用乌龟了

乌龟翻过来,刮铜片固定焊好,G S极又好飞线,线又短

网友:
引用 网友Q:
改成这样子哦能用吗

不能 可能不持久 后来我还是换乌龟了

网友:
666 还有一直螃蟹 哈哈 不过还是最好不要改 用乌龟就很好的

网友:
是的 很费劲 我都无语了 头发都飞线挠乱了  不过这个是反面教材大家还是使用乌龟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乌龟壳不可以代换的。用不久。还要换一套才耐用

是的 还是换一套感觉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机器烧了管子后悔烧CPU的 修了好几个了 都把CPU烧了

我也遇到不少烧了CPU的  机器到手第一个就是先检查CPU有没有死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机子铁管问题得多,一般都要改掉,而且板子也常烧掉

恩 但是板子一般不会烧的怎么样 遇到的都是烧了第八 第七脚

网友:
引用 网友M:
都这样了 CPU还没有挂。  改好的少,基本都是换一套,要么好,要么再烧一组,再烧的话就不修了。楼主真有耐 ...

我也是啊 但是这个机器老板已经和客户说了修好了 但是我还没好呢 压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有铁壳管  也没比要改城这样啊    蜘蛛网

那天没有吃药  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T:
修成这样亮了,你也神了

机器没坏就好 哈哈哈  差点玩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U:
楼主牛X,整的真像蜘蛛吐丝了,客户知道你这样玩他的板不拿砖头拍你才怪,维修都能玩出各种花样,你太有才 ...

秀逗了脑子  这个是反面教材 还是用乌龟好看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V:
B470乌龟壳MOS管,这个通病 乌龟壳容易坏,而且连芯片一起烧,不好彩时 CPU一起中奖》

几乎大家都中过将 我以前去面试试用当天就吧老板自己CPU烧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W:
扔了算了。修不了。

来来来 扔我这里呀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X:
飞线看到我 头发乱了,眼睛也乱 了 跟楼主点个赞 很强的耐心

我自己飞的 还好 都知道为啥飞 不然乍一看我也受不了 最后还是用乌龟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飞这么多线,真是牛B

不是牛逼 是傻逼=     = 我那天秀逗了  用乌龟比较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一般都是改贴片的mos管

贴片的啊  好用不昂 我怕返修 还是用乌龟了

网友:
技术不牛 你过赞了 我就是爱胡搞....

网友:
是的  不小心 就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乌龟翻过来,刮铜片固定焊好,G S极又好飞线,线又短

我里面有一个图片不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
鉴证完毕,高手一枚。

网友U:
引用 网友B:
秀逗了脑子  这个是反面教材 还是用乌龟好看你说呢

当然是乌龟壳好看,我说的是你的维修过程,拿客户的板当实验品,这样不好吧,客户要知道了会怎么想,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U:
当然是乌龟壳好看,我说的是你的维修过程,拿客户的板当实验品,这样不好吧,客户要知道了会怎么想,你说 ...

所以啊  我是偷偷摸摸的维修的 咳咳 不能让客户看到

网友AA:
这种破机怕不稳定呐!

网友B:
引用 网友AA:
这种破机怕不稳定呐!

最后不是使用了乌龟壳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不是使用了乌龟壳了嘛

严重灌水 ,要扣分

网友:
烧这样cpu没挂也算捡着了

网友:
卧槽这线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