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超极本PE看不到硬盘

楼主(2015-12-30):
昨天客户拿来一个HP ENVY超极本装系统   用了好几个PE( XP WIN8)都看不到硬盘 ,大家 遇到的有吗

网友A:
硬盘可以拿出来不呀可以就拿出来装个就得了

网友B:
  你想复杂了   特别情况。。2003pe不支持硬盘识别的

   你必须用带双核心的pe  用win8.1pe内核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复杂了   特别情况。。2003pe不支持硬盘识别的

   你必须用带双核心的pe  用win8.1pe内核就行 ...

win8 PE也用了 看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可以拿出来不呀可以就拿出来装个就得了

拿出来的话要全拆的  比较麻烦

网友C:
   bios下能认到嘛?

网友:
话说这问题,都是换了PE搞定的,楼主说换了好多PE都不行,还真是没遇到过。希望你方法要是找到了,可以分享一下。顶下贴,别的忙,真是帮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下能认到嘛?

可以的  现在还能正常进系统呢  就是进系统一会会蓝屏  客户怀疑系统有问题  想重装系统

网友:
你用UEFI有PE进试试。

网友:
换个WIN8的PE试一下,你会收到意外的效果

网友:
问问度娘吧!!!

网友:
多换几个PE,不行就拆硬盘吧

网友:
进BIOS里吧硬盘模式修改一下,IDE什么的改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双硬盘做了阵列

网友:
直接U盘慢装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慢装板的试试

网友:
多谢各位回复  已解决http://bbs.pcbeta.com/viewthread-12790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