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蓝屏代码0x000008e的知识

楼主(2015-12-30):
分享一个蓝屏代码0x000008e的知识

  在你聚精会神的敲击键盘忙碌工作时,电脑蓝屏了,第一反应强制关闭电脑在次重启。解决了这一次电脑蓝屏问题,可是在以后电脑蓝屏重新启动时,仍然可能出现蓝屏问题,并带有故障蓝屏代码0x000008e,因此为了以后能够正常的开机不出现蓝屏代码0x000008e的现象,今天就分享一个蓝屏代码0x000008e的产生原因及解决方案。

图一蓝屏代码0x000008e

  电脑产生蓝屏代码0x000008e的蓝屏现象是多样的,首先硬件方面极有可能造成这种蓝屏现象。1、在电脑运行大型网络游戏或者处理图形时,会给cpu及显卡带来极大的负荷,硬件温度由此升高从而导致蓝屏代码0x000008e的现象。2、如若不是运行电脑软件的原因导致的硬件温度过高,那么就可能是电脑机箱内部灰尘太多或者电脑风扇损坏,这就需要更换风扇或者进行电脑除尘操作。

图二蓝屏代码0x000008e

  即排除了内部温度过高的原因后,就只有电脑硬盘损坏了,硬盘的正常运行是电脑正常运行的保障,但是电脑硬盘有时十分脆弱的,如果受到撞击或者摇晃等破坏性的操作,硬盘就极有可能出现坏道,这样一来存储和读取速度就会明显变慢,严重的话就会出现蓝屏代码0x000008e这种蓝屏现象。

图三蓝屏代码0x000008e

  出现蓝屏代码0x000008e后,重启电脑仍带有0A、7E、50等代码的蓝屏现象时,则是内存条出现原因了,要检查一下内存条与插槽是否结合紧密,可以试着用橡皮清洁内存条的插口部位。如若不能解决,就说明内存条应当更换了。

  或者在自己新安装了一款软件之后出现了蓝屏现象,那么就是新安装的这个软件与操作系统不兼容所造成的。只要删除这个软件就可解决问题。

图四蓝屏代码0x000008e

  以上便是分享一个蓝屏代码0x000008e的知识的全部内容了,电脑出现蓝屏现象真的是很多种多样的,也可能是电脑中病毒所造成的,因此要常常对电脑进行杀毒,最好安装一个安全软件或者是杀毒软件为自己的电脑来添加一层保护层。防止电脑在此受到病毒的侵扰。不过杀毒软件安装一个就好。所以自家电脑出现蓝屏代码0x000008e时,可以尝试以上办法来解决。

网友:
多分享点这类的知识咯

网友:
非常感谢经验分享,存下了!

网友:
同一个蓝屏代码  也有许多不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