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X60经典故障案例

楼主(2015-12-30):
修复X60经典故障案例

  x60故障测试:

  今天接到一台x60,上电测机,加电不亮,电流卡在0.6几,感觉是不过显卡。这是集成显卡的机器,945的北桥,这种桥不爱虚焊啊,X61、965的北桥倒是爱虚焊,不过那种情况电流会卡在0.5几,不过北桥。

  先拆开看看吧,裸板加电,机器亮了,又试了几次,都能顺利点亮,有的机器可能因为接触的问题不亮,重装一遍就好了,难道又让我遇到这种情况了。装机吧,装到键盘的时候,再试一下,晕,又不亮了,跟开始一样。那就应该是哪个东西坏了,检测不过,于是拿掉C壳,看到了3945ABG无线网卡,以前遇到过T60的机器3945坏,加电不亮的,于是拿掉无线网卡,加电顺利点亮。难道又碰到无线网卡坏的?

  找了一块好的3945装上,加电,一样的现象!这就不好弄了,慢慢查吧。

  打开x60的图,找到CN8,先从供电查起。

x60 图一

  vcc3aux、3.3V、vcc3B、3.3V、VCC1R5B、1.5V,都正常。往下看,是开启信号-WLAN_DISABLE,不用管它。然后是无线网卡和南桥交换数据的4根数据线。

x60 图二

  没有示波器,不能看是否有信号交换,先放在这。然后是两根时钟信号,有1.4V的电压,是时钟芯片13、14脚发出的,经过RN31,测排阻RN31无异常,这个信号应该正常(一般是时钟供电的一半)。再往后,就是-pltrst  -clkreq_wlan  -pcie_wake,均是3.3正常。

x60 图三

  看来问题就出在无线网卡和南桥的数据交换上了,导致检测不过无线网卡,导致不亮。回到刚才的图,PCIE_WALAN_RXN,PCIE_WLAN_RXP,直接进南桥,PCIE_WLAN_TXN,PCIE_WLAN_TXP从南桥出来。

x60 图四

  经过C661 C665到CN8

x60 图五

  这两电容应该是耦合隔直吧,南桥这一端有1V,另一端没有,先把他们换了,试机一样的。干脆把他们挑了,不让南桥和无线网卡交换数据,加电试机,顺利点亮。问题找到了,就是南桥了,先加焊,不行,接着换一片,试机,Ok,机器修复。

  以上是关于修复x60故障案例的详细介绍,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本帖转自网络

网友:
无线网卡的问题,芯片烧了

网友:
信号类故障 看起来感觉好难修的样子

网友:
楼主不错的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