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510死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5-12-30):
DELLd510死机维修案例

  d510死机维修一例

  d510死机检测,发现经常不能开,或有时能开,马上有死。CPU、内存更换,也无效果。拆机、发现,当其裸板触发时,常能抬高CPURST,电流亦能上至0.4-0.5之间,偶尔却不发CPURST电流当在0.3多一点。反复多次尝试,发现十次触发八次能出CPURST,看来今日着实碰到一个不稳定机了,不要着急,继续再来。一陈折腾,终于发现电流当0.3多一点时,也就是CPURST不能发时,CPU电压并未出来,而其它电压齐。

d510     图一

  此供电芯片为MAX1907。自此观来,此芯片是有条件不稳定。MAX1907大多时能产生CPU电压,只是有时不发,先看是它自身原因所至,还是其周边原因所至。我看测了一下前者。它需要的供电如PIN10=5V、PIN30=5V、PIN34=18.5均正常,它所发出来PIN8 REF=2V也处于正常。估计故障点在周边条件不足上,再看。芯片几大必需条件PIN7的SHDN、PIN40的TON,而PIN40在这里并未采用。初一想,这里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应该是PIN7,因RUNPWROK所产生需要的条件较多,它需要多路SUS及RUN电压均正常,如SUS或RUN里有一电压不稳定,RUNPWROK也会立即丢失,随即CPU电压不发。

  因此机不稳定,又是一番折腾,却发现即使CPU电压未发出,而RUNPWROK信号却是为高!看来问题另有原因。VID是测过的,STOP_CPU也没异常,ILIM谷限流也正常,芯片与MOS管之间未见有断线,PIN29脚DL也没有处于全高的保护状态。至此,怀疑对象只剩PIN12的CC及P39的TIME了,一个是软启动,一个是频率设置。

  TIME是接电阻至地,通过阻值而设频率,阻值一定,也表其正常,而PIN12则接电容至地,充电延时起动,其值不易测得。先易后难。测得PR156值为30K,正常。PC8现成众矢所指!找一同值换之,故障解决!

d510    图二

  以上是关于DELLd510死机维修案例详细介绍,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本贴转自网络

网友:
这个难修,有时一个小电容惹得

网友:
这样的机器太难修了

网友:
上传的图太模糊了

网友:
多几张图就好了

网友:
看不懂哦。。。

网友:
小电容容值不够了 ,这个问题比较难查出来

网友:
换主板啊 哈哈嘻哈

网友:
D510还修????整机能值几个钱啊?

网友:
分析很到位,排除法的确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