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了。。。。

楼主(2015-12-30):
我在装上CPU和电源的情况下短接了主板的PS-ON和COM引脚,结果发现跳线不起作用了,用跳线不能开机或者关机,原先还是可以的。能请教各位大神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cpu

网友:
可以描述清晰一点吗?

网友:
说得很糊涂啊 你是直接短接绿线了 还是短接错了啊

网友:
IO被你搞挂了~~~~~~~~

网友:
我没看明白…………

网友:
估计你没装内存吧,怎么会捣鼓坏呢

网友:
你是不是把PSON的5V电压引到COMS跳线了,如果引到接地针不开机是该修了,如果是引在另两针上那该大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