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 花屏 求助

楼主(2015-12-30):
开一会花屏,显卡做过。求大神看此机有什么通病么 ?   我感觉不想显卡的问题。BIOS调集显也花

另外有时候开机不亮掉电,然后又自动开机 ,关机再开有时候就又能亮了,一会又花屏死机

大兄弟们,说屏和屏线问题的就不要回复了,是不是主板问题我还是能分清的。

别让我换屏了,求你们,你们机器屏坏也会造成死机是吗?  不求能问出什么,但求别乱说乱回复,不懂就不要乱教别人

15.10分客户把机器拿走了,别回帖了,谁回帖我就视为他灌水扣分。

补充内容 (2016-1-3 12:49):
1月3号,公布最终花屏结果。奇葩的一比。

网友A:
有时候还死机,不花屏

网友B:
前一段时间我也遇到了   但是我的是屏坏了     这个机器好像没什么通病   咱家卖   我还没修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一段时间我也遇到了   但是我的是屏坏了     这个机器好像没什么通病   咱家卖   我还没修过呢

我感觉这个问题像电压底造成的,就是不知道该查哪里

网友C:
换个屏吧 上次也有一台DELL的说死机 移鼠标不动  后来才知道可以动  是屏坏了 卡在那里了

网友:
是啊   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个屏吧 上次也有一台DELL的说死机 移鼠标不动  后来才知道可以动  是屏坏了 卡在那里了

花屏死机跟屏有什么关系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花屏死机跟屏有什么关系 。

有些死机不是主板死 是屏卡在那里不动了 主板还在运行状态 碰到几台戴尔的都是

网友:
换个屏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死机不是主板死 是屏卡在那里不动了 主板还在运行状态 碰到几台戴尔的都是

是吗 ? 不死机我看高清花屏以后喇叭能巴拉巴拉响吗。

网友:
没有换屏试吗

网友D:
集显也花,死机,CPU,桥的也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显也花,死机,CPU,桥的也可能

我以前遇到过一次CPU花屏的,所以首先排除了CPU。  显卡也加焊过了

网友:
先換屏試看看

yi8384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那你继续试啊,比如换CPU,内存,刷BIOS,还有就是显存啊

网友:
你看看显卡背面的小电感是不是有的被你干掉了

网友:
光说不做,觉得这不可能那不可能,是什么都修不了的,还是一步步把故障排除了在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死机跟屏有什么关系 。

很多时候是屏定格了,但是机器并没有死机,但是看似就是死机了,鼠标什么都不动了,别人只是给你一个思路

网友:
首先 屏线,显存也要考虑!

网友:
这样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 现存芯片的问题,记得有一回 就遇见了这样的情况,吧显存芯片重新加焊一遍就好了

网友E:
直接加焊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加焊下就知道了

早悍过了,看清楚在回帖行么?

网友F:
这也没遇到过,集显独显都花屏

网友:
先换了看看在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也没遇到过,集显独显都花屏

感觉像某供电被拉低,有时开不起来黑屏关机再开无限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死机跟屏有什么关系 。

外接试下嘛

网友:
我也见过屏幕坏,鼠标动不了的情况

网友G:
我问你外接是不是也会花屏

网友:
外接一下看看有可能是屏还有就是检查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查下显卡是不是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问你外接是不是也会花屏

对,然后花屏死机了。

网友:
换个屏显试下  换个就好了

yi8384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还死机,不花屏

原来是内存坏了,这奇葩机器独立显卡内存坏也会影响花屏。
说屏和屏线的同行们,你们技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