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25第一次开机可以,关机不触发。

楼主(2015-12-30):
以为是网上所说的通病,断开PR80,结果边3V 5V都不出来了,还是还原,量了一下南桥下面的一个1.05V的供电,可以开机的时候是有待机是有电压的,关机发后电压消失了,起不来,看样子是这组供电出了问题,想想第一次是可以开机的,关机就没有电压,拔掉适配器再插又可以开,心里想是不是电感下面的这个滤波电容有问题呢,拆掉找了一个220的电容装上去,开机亮机,关机再开,笑容出来了,钱到手了。   新手勿喷啊!!

网友:
电容失效。。。。

网友A:
1.05V是触发后才有的  不触发怎么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V是触发后才有的  不触发怎么会有

E125这个机器一定要有这个电压才可以触发的,下次遇到这种机器你可以见证一下。

网友:
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