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 不过保隔,电池开机正常

楼主(2015-12-30):
充电IC是BQ25A,工作条件都满足了,4脚就是不出24V来开启N沟MOS管,公共端只有0.8V,短接D S后公共短有19V,应该没有短路,换过BQ25A故障不变,求大神帮看,有修过的也分享下...

网友:
查查外围电路条件吧

网友A:
发现和这个兄弟的情况一样的,,不过他比我要幸运,换了BQ25好了,我现在测试5脚ACOK一直为低电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8466-1-1.html

网友:
查下充电芯片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6脚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和这个兄弟的情况一样的,,不过他比我要幸运,换了BQ25好了,我现在测试5脚ACOK一直为低电平http://www.ch ...

这个确实有点麻烦,上次我遇到个也没弄好, 换了好几个就是不出高电平! 那个是索尼的, - - 我就没修了 ,,毕竟我也是小白。。唉  坐等大神!

网友:
再一次学习   图上MM也是蛮漂亮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现和这个兄弟的情况一样的,,不过他比我要幸运,换了BQ25好了,我现在测试5脚ACOK一直为低电平http://www.ch ...

弱弱的问下,保护隔离是由冲放电芯片控制的 ?我一直都不知道呀。呵呵。

网友C:
公共点正常吗?VCC-ACDET-REGN-ACOK引脚查一下

网友:
6脚有3.2V应该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保护隔离是由冲放电芯片控制的 ?我一直都不知道呀。呵呵。

这个隔离管的G极是受充电芯片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正常吗?VCC-ACDET-REGN-ACOK引脚查一下

公共端没有短路,,前三个都有,只有ACOK没有,与之相连的电阻电容也测试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保护隔离是由冲放电芯片控制的 ?我一直都不知道呀。呵呵。

十分感谢。又学到了。呵呵

网友D:
短接一下第一个管子后 再看看出没出24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接一下第一个管子后 再看看出没出24V

试过了,短接D S后,G也是19V,2个管子都换过,现在问题可能还是出在ACOK这里,一直为低电平是不正常的...不知道这个为什么电压出不来.条件都满足了,后级也没有短路.

网友:
请问5脚ACOK电压出不来,有什么原因?

网友E: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看

网友F:
把两个隔离管换了,上次修过、

网友:
查充电电路有没有短

网友G:
如果充电芯片条件都满足,ACOK还不输出。既然芯片换过很可能是ACOK线上的器件拉低了,楼主修好后公布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两个隔离管换了,上次修过、

    换过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如果充电芯片条件都满足,ACOK还不输出。既然芯片换过很可能是ACOK线上的器件拉低了,楼主修好后公布下结果 ...

后级也测试过没有短路,断开后面也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看

你不看贴的?换过几个了,还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也测试过没有短路,断开后面也不出来

还查保护隔离这块,看有些信号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修得我都没耐心了,,,想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