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摔机不开机主板变形金刚了

楼主(2015-12-30):
接到一台联想Y410P 摔机 左下角着地 外壳变形 主板变形待机电流偏大 不触发 机器是开机摔的 所以硬盘坏了 给客户报价后留修。拆机 越拆越揪心 确实摔得比较厉害 大概是家里两口子发生矛盾了吧! 接稳压电源 测得PL402  3.3v  正常 ,PL401 5v电感上面只有1点几伏的电压 明显不对 。按照饼哥的修pwm的方法  换了一对上下管 阻值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接电 5v正常输出 。机器待机0.005正常。按开机键 电流上升到0.23 不动了 这是个什么情况。摔机可能是断线了 ,查开关信号 线路通的  就只能按照机器的时序  6323修了 。查到ec发出 EC_RSMRST#一直没有送过来 然后没有EC换 飞线强制拉高这个信号 接电 能够触发 电流一路小跑 ok了。心中窃喜,接外接看一下 外接不显 电流明显正常的 呀!接内接 看见了久违的logo! 发一下新手小白的维修思路 分享给和我一样的小白朋友们 高手的话勿喷哈,希望多多加分!顺便附上图纸

LENOVO Y410P NM-A031.pdf

网友A:
断线可以测量的啊!楼下强制拉高这个方法也。。

网友:
這種變型的板子返修回來的機會可能會比較高喔

网友:
应该不是EC的问题 是EC坏了强拉也没用

网友B:
EC_RSMRST#没起来,电流都0.23,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主板变形不严重的话,这情况我就直接交换主板了,和客户直接报主板价格,省时,省力,还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可以测量的啊!楼下强制拉高这个方法也。。

这个信号 一端连EC 一端连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_RSMRST#没起来,电流都0.23,是不是太高了

0.023  少打个0

网友:
运气不错,线接的也不错

网友:
楼主的名字好熟悉

网友:
嗯,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