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有声音怎么办

楼主(2015-12-30):
电脑没有声音怎么办

  电脑没有声音怎么办?在电脑的日常使用,有时会突然遇到这个问题。先分析下电脑没有声音可能的原因:有硬件问题,也有软件问题。那么,按照先易后难、先软后硬的原则来逐一排查电脑没有声音的故障原因。然后对症下药,解决电脑没有声音怎么办的问题。

  一、首先检查插头、接口接触不良、插错接口解决电脑没有声音怎么办

  较老的台式机有3个接口,属于2声道立体声系统。声音信号线用绿色、麦克信号线用红色区分,旁边一般也会有小图标和英文MIC 表示话筒、LINE OUT 表示输出接到耳机或音响上、LINE IN是线路输入(一般空闲)。

图一、老式声卡接口

  目前新出的主板,都是5.1或者7.1声道多音频系统。5.1声道的有源音箱(左声道、右声道、左环绕、右环绕、中置加低音声道),7.1声道的有源音箱(比5.1声道多出了后左环挠、后右环挠声道)。

图二、5.1音频接口

  台式机的5.1和7.1系统是兼容2声道的,你可以按2声道的方式接线。笔记本的接口只有2声道,并有明确的图标显示耳机和话筒。所以必须看清楚你的插孔标记、颜色,在插线的时候注意观察不能插错。当然你插错了,就会导致没有声音。
  如果排除了接口插错、接触不良的问题,可以换个好的耳机试下,如能听到声音则是耳机或音响自身问题引起的。否则,请继续检查。

  二、排除软件故障解决电脑没有声音怎么办

  1、检查是否设置成静音,音量是否调到了最低,音频设备是否被禁止启用。

图三、检查声音设置

  2、检查声卡驱动是否正确安装
  进入设备管理器,查看电脑声卡型号是否正确,程序版本是否最新。如果声卡驱动中有感叹号,说明当前系统中的硬件驱动有问题,需要更新。也可以用“驱动精灵”等修复驱动。

图四、正确安装声卡驱动程序

  3、对于主板集成的声卡还要检查BIOS设置,选择I/O Device configuration→Onboard AC97 Audio Controller,选择Enabled。Award BIOS是进入“Intergrated Peripherals”,再选“AC97 Audio”改“Disable”为“Auto”保存即可。

图五、AWARD BIOS 启用板载声卡设置

  三、芯片级维修解决电脑没有声音怎么办

  经过上面两大步的处理,仍然没有声音,就需要交给专业维修人员,按照声卡电路原理图进行检查、诊断、找出故障芯片、元件,如下图:

图六、更换声卡芯片

  然后用烙铁、风枪等专业维修工具更换声卡芯片或相关元件,排除电脑没有声音的故障。

网友:
cài driver đầy đủ, xem thiết lập trong bios,

巴山之云 -2 请不要乱灌水。

网友:
说的很好!

网友:
基础知识,大家分享。

网友A:
多谢,复习了,顺便提示一下   第三个步骤,AC97   在BIOS里面应该设置的是Auto    或者Enabled,文字和图片描述不符合,Disable  是不使用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复习了,顺便提示一下   第三个步骤,AC97   在BIOS里面应该设置的是Auto    或者Enabled,文字和图 ...

你看错了吧? 图片上是Auto. 文字也是Auto\Enable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错了吧? 图片上是Auto. 文字也是Auto\Enabled

不好意思 是的哦,电脑没有声音了    在电脑城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一个USB声卡  不需要打驱动,或者PCI的,速度块 价格不高,  电脑前后都没有声音了 先升级声卡驱动,再不行就找一下声卡芯片换掉!有一些特殊的板子的声卡驱动要去官网下,驱动软件是不行的!

网友C:
先软后硬  有的机器还要考虑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软后硬  有的机器还要考虑跳线

谢谢补充。这个环节也要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是的哦,电脑没有声音了    在电脑城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一个USB声卡  不需要打驱动,或者PCI ...

在客户要的急,不介意多加个东西的时候,也不介意声音质量等,可以推荐USB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