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5-12-30):
如题 ,手上有ACER 4750G独显的主板,H65芯片组,现在开机内外显都灰屏,想问一下大神,这机器能不能改集显,怎么改???自已拆除显卡供电芯片,MOS管和电感 ,拉搞显卡供电PG试过,不行,附上图纸

迅维网chinafix.com_ACER ASPIRE 4750G 4752ZG JE40-HR 10267.pdf

网友A:
我有台4830TG,也想改集显来着

网友:
改了不一定可以,H65显示信号有些都是从桥上面输出的

网友B:
这个机器很好改  只要动3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4830TG,也想改集显来着

坐等 大神帮忙,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很好改  只要动3个电阻

是哪三个电阻?

网友C:
楼主 改好了没有啊 我也有一片改了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改好了没有啊 我也有一片改了不开机

没有啊,改了还是不显,换显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很好改  只要动3个电阻

你说的那么好改你怎么不上图

网友:
我的是4显的 拆了显卡 显存 电压之后 把R2011改到R2013显示OK

网友:
不好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么好改你怎么不上图

毛病   我上图欠你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