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七声报警维修

楼主(2015-12-30):
   接到机器,七声报警,心想AMD的是不是内存或北桥的问题,拆开机看了一下,这个机器是独显的,CPU是集成在主板是面的,就先上BGA干了一遍显卡,还是一样的,手无意中摸到了南桥上面,怎么感觉没有一点温度,心想这肯定是南桥没有工作,网上看了一下,有说七声报警有是南桥边上有坏电感的,开机量了一下,电感都正常,没有什么不对的,就量晶振有没有电压,用表笔量上去有,但是电流好你有一点变化,而且报警的声音也变的嘶哑了,晶振通过一个电阻到南桥,量了电阻另外一边,唉,怎么没有电压,关机打了一下阻值,电阻南桥这一边明显不对,有短路,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吧,抱着一点希望也有可能是电阻后面有一个对地的电容,是不是它坏了呢,把它拿掉再打阻值,居然不短了,在料板上面拆了一个电容装上去,开机亮机了,反复试了N次都OK,此机到此修复结束。还好没有动不动就拆南桥!所以说DELL七声报警跟南桥这边的关系很大的。

网友:
DELL AMD系列一般7声报警都是北桥,楼主这个贴,可以提醒很多盲目干北桥的同学

网友:
是我的话就先干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