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n50内屏花屏,外接屏好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12-30):
客户送来一台机子,联想的n50 内屏花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我最初判断是显卡虚焊,可是外接屏显示正常!!!

网友:
先换屏,不行在显卡。

网友:
先换屏测试了

网友:
先看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屏坏了,鉴定完毕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BGA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先重插下屏线,然后换屏试,最后动显卡

网友:
看起来是屏坏啊。。换个屏先。。。

网友:
屏,屏线,显卡,顺序来呗

网友:
屏线插一下有惊喜哦

网友:
先看屏线和屏有没问题,再考虑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