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加电不显

楼主(2015-12-30):
三星R428接手以为捡到便宜了,此本有个通病,硬盘贴纸电容短路,拆开本把南桥背面的短路电容拆了待机正常以为好了,结果加电不显,电流到0.8,各电压都出来了,请教。

网友:
CPU后面NEC大电容

网友:
上电 CPU电压现在是0.96V

网友:
大电容BIOS都有可能了

网友:
大电容 或者刷BIOS

网友A:
版主  你觉得  大电容和刷BIOS  哪个更方便快捷  更有效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  你觉得  大电容和刷BIOS  哪个更方便快捷  更有效率呢

呵呵 一晚上看你两个车轮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一晚上看你两个车轮战

别这么说  打完收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这么说  打完收工

你这是秒回复,似乎要将一月的任务一天就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秒回复,似乎要将一月的任务一天就完成了

那倒没有   回一天 休息  5天 多好的差事

网友:
0.8,你测量其它的各电压正常吗?一般是大电容。

网友:
换一下大电容,不行就是显卡问题啦,要换显卡!

网友:
这板子毛病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