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手机】新手问题解答、术语、刷机教程

楼主(2015-12-30):
【android手机】新手问题解答、术语、刷机教程

  本文介绍的是一些新手简单的问题解答、术语、刷机教程。可能不怎么好,请各位笑纳。

  1. ROM是什么?有几种格式?

  答:ROM就是手机刷机包。分为zip和tar格式【zip是卡刷、tar是Odin刷】

  2、如何查看手机的ROM版本是多少
  手机拨号输入:*#1234# 即可显示你手机的ROM版本 PDA PHONE CSC

  3、如何自定义来电铃声、短信铃声、闹钟铃声?
在sd卡上新建3个文件夹:alarms,闹铃;ringtones,来电铃声;notifications,短信铃声。然后将要设置的铃声存入对应的文件夹即可

  4、如何更换字体?【手机需ROOT】
  Clockopia.ttf系统默认时间字体DroidSans.ttf系统默认英文字体DroidSans-Bold.ttf系统默认英文粗字体DroidSansFallback.ttf系统默认中文字体 准备好你要替换的字体更名为以上对应文件名 复制到system/fonts下替换原因文件即可

  5、桌面组件如何拉大拉小
  按住图标震动后2-3秒放开 就可以随意拉大拉小了

  6、如何使用大容量存储器于大脑连接【已安装驱动】
  先进入设置--应用程序--开发--USB调试打勾 现在连接电脑--下拉通知栏--点击USB连接--选择打开USB存储设备-等待装载完成即可

  7、如何更换桌面壁纸?如何设置动态壁纸?
  进入应用程序--图库-找到你要设置为壁纸的图片--设置为壁纸即可
  待机状态下按左功能键--壁纸--动态壁纸--选择你喜欢的动态壁纸-设置壁纸即可

  8、壁纸支持多大分辨率的图片【可以全屏】
  支持960*800 480*800

  9、如何更换待机界面下的4个图标呢
  点击应用程序--按左功能键--编辑-按住你想要放在下面的软件只到屏幕震动然后拉下去即可

  10、有拨打电话接听震动功能吗?
  有进入设置--通话设置--来电提示--拨出电话振动前打勾即可

  11、怎么清除系统记录刷非官方内核次数呢?
  用挖煤神器 在关机状态下插入一次即可

  12、如何隐藏图片 视频等
  在SD卡上建立个“.XXX” XXX可以是任意英文字母 把你要隐藏的东西放进去即可

  13、如何修改相机拍照无声
  进system/media/audio/ui/Shutter_01.ogg改名为:Shutter_01.ogg.bak就可以了

  14、挖煤与Recovery怎么进?【附上小白操作bat文件】
  挖煤:按住音量下+home+电源不动过几秒会进入一格界面有几行英文,再按一下音量上就可以进挖煤了(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小机器人挖煤画面了不用管)
  Recovery:按住音量上+home+电源不动过几秒会进入,这两种模式不管在开机还是关机状态下都可以用

  附件下载下来http://pan.baidu.com/s/1kUabpJ5 (262.64 KB,百度云盘)
  在操作之前确定手机已经连接电脑,并且装上驱动,手机USB测试为“开”,确定无误之后,开始操作吧
  操作方法:打开附件下来的文件夹ADB
  双击adb Download.bat 即可进入挖煤模式【下载模式】
  双击adb Recovery.bat 即可进入CMW recovery模式【卡刷模式】
  其他没说明的,请勿乱打开

  15、刷机后各种奇怪问题
  一般按要求刷机后都需要双WIPE一下

  WIPE方法按照上面说的方法进入Recovery后找到那两个WIPE字样的选项分别运行一下重启就可以,很方便,这种操作可以解决95%以上的疑难杂症~

  16、刷机后怎么什么都木有变化啊?
  有的rom并不会自动替你WIPE,所以刷完机后你原来所有的内容设置都还在,看起来就像没变化,其实进入设置查看版本已经是更新了的~这种情况要是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可以不用管,感觉不稳定就像上面说的那样双WIPE就可解决~

  17、发短信怎么乱码?
  进入短信---设置---输入方式---自动,这样操作一下就可以解决,只有汉化rom才有这个问题,目前的港版rom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18、音乐播放器歌名显示乱码
  播放器对某些ID3信息支持不好,解决方法直接用下个千千静听修改一下就可以,嫌麻烦只想看歌名的直接批量清除一下ID3信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9、颜色太艳太假了,不喜欢
  进入设置--显示-背景效果,改成电影模式试试看

  20、1G内存怎么只有830m左右?内置内存卡只有11.5G?
  系统自己占用将近200mb,和系统占用内置卡的内存,这是正常的。

  21、怎么玩着玩着手机没声音了?
  进入设置--动作设置把翻转静音取消,因为系统反应比较灵敏偶尔会把你播放视频时不会经意的动作当成反转给静音

  专业术语:

  1.固件…………操作系统
  所谓的固件就是将操作系统固定在手机中的一个固定的位置(硬件上),平时不随意改动,活动的数据另外单独放一边。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保护内层的系统程序不受文件操作的影响,提高了稳定性。
  但相对的,如果想要升级系统,就必然涉及对固件的读写更新工作。
  Android系统就被写入在了固件中,即使想要查看也要专门的软件和权限。

  2.刷固件…………安装(or 重装)操作系统
  正是因为固件固定的原因,在我们想要更新系统的时候。就需要将原固件的文件删掉,将新的文件拷进去。
  于是就有了刷固件这么一回事。
  就像Windows安装系统一样,把安装盘放进去就可以直接安装。
  所以让我们自己动手安装吧。

  3.ROM(包)…………系统的安装盘
  这个东西就是A系统的打包。我们刷机的时候就是将这个东西刷进固件的。
  当然,由于A系统的开源性质,我们可以自由的改动这个包。
  涉及高端知识。回避这个问题。
  像经常提到的RC XX,G2 Rom,还有x.x.x的之类的东西,都是指的包的版本。
  就是被改动成各式各样的包。

  4.固件版本
  由于是谷歌公司在专门开发这个系统,官方放出的话必然是所有G友手机升级的风向标。
  固件版本就是官方制定的基础系统,所有的改包都会从官方的包开始改。
  所以官方的一次升级必然会影响整个手机系统的使用情况。
  就像现在大家都在用XP,微软放出了一个补丁包,于是大家都去升级了。
  目前RC33的固件版本是1.4。。(有G友指出这个版本是1.1。。没有仔细研究)
  但Cupcake和G2ROM都是1.5的固件版本,有了很大的更新。

  5.ROOT
  Root是一个你使用系统的权限,是最高的,有了root权限就可以更改内部系统的文件了。
  为了防止软件更改系统文件(病毒?),A系统隐藏了root权限,也就是一般情况下不能修改系统文件。
  但是。。我们要刷机。所以我们就要取得Root权限

  6.JF自制固件
  JF自制固件是某达人改的固件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有自制的recovery恢复模式。可以刷写你自己的包
  我们就用JF的固件作为刷机的基础,开始无穷无尽的刷机(汗)。

  7.何为 Radio 包
  无线通信模块的驱动程序,ROM 是系统程序 Radio 负责网络通信,ROM 和 Radio 可以分开刷,互不影响。如果你的手机刷新了 ROM 后有通讯方面的问题可以刷新 RADIO 试一试。

  8.ROM 的分类
  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出自手机制造商官方的原版ROM,特点是稳定,功能上随厂商定制而各有不同;另一种是开发爱好者利用 GOOLGE 官方发布的源代码自主编译的原生 ROM(如啊兴编译的安卓网友协作 ROM 、国外的 CM 系列等等),特点是根据用户具体需求进行调整,使 ROM 更符合不同地区用户的使用习惯,如 啊兴的安卓系列 ROM 就是专门针对中文用户制作,CM 系列的 ROM 则更加适合国外用户。
另外还有一些热心网友自己进行美化或修改的 ROM ,一般都是基于原生 ROM 制作,也很受大家欢迎。

  9.ROM 的选择
  不同版本的 ROM 有不同的特点,稳定型,速度型,美观型,自己喜欢什么就选择什么,正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需要注意的是,同学们在刷机之前,要认真地查阅 此版本 ROM 的注意事项,个别情况下会出现不同 ROM 之间互不兼容的现象。

  10.刷机方法的种类
  1. 恢复模式,用“update.zip”文件;
  2. 进入工程模式,刷新“.NBH”文件;
  3. 使用开发版的工程模式,进行 fastboot 刷机。

  11.模式
  Download Mode=刷机模式
  Recovery Mode=恢复模式

  CWMRecovery模式刷机教程:

  1.下载附件复制到手机内置SD卡根目录
  2.手机关机 按住音量上+HOME+POWER手机进入CWMRecovery模式
  3.双清(就是双wipie)wipe data/factory reset——Yes——delete all user data.
  4.wipe cache partition——Yes-Wipe Cache.
  5.然后选择:install zip from sdcard确认
  6.选择:choose zip from sdcard 确认
  7.找到你的刷机包 确认
  8.选择yes 确认
  9.等待完成后 按下返回键 返回主菜单
  10.选择reboot system now 重启即可

  CWM Recovery Mode=CWM 恢复模式
  reboot system now:重启手机
  apply sdcard/update.zip:升级SD卡中的update.zip
  wipe data 清除数据 相当于恢复出厂设置
  wipe cache 清除缓存,一些软件的遗留记录

  Odin详细刷机教程
  Odin3 : 电脑端刷ROM工具
   Pit文件: 刷ROM的時候 需要的一個分区文件 目前只有一个GT-I9100_EXT4.pit
   PDA: 系统核心部分
   MODEM: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基带 手机信号 wifi等信息
  CSC: Country Specific Code  电信运营商的相关信息
  Root : 指取得手机的最高系统限权 可以任意更改系统所有内部资料
  Kernel :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核 是系统底层核心(Kernel) 内有着系统设定 deiver 等等资料

  一般我们下载的ROM包有俩种
  1.一种是只有一PDA.tar文件【一般出现在通过KIES升级提取的以及第三方制作的ROM】
  2.一种是官方发布的ROM 里面包含:PIT PDA PHONE CSC APBOOT 文件

  下面开始具体刷机步骤:
   一.ROM包里只有单一PDA.tar文件刷机方法:Re-Partition前不打勾 不选PIT
  1)运行Odin3_v1.83.exe刷机软件
  2)点击PDA选择PDA_I9100XXXXX.tar文件
  3)  除默认的 Auto Reboot F.Reset Time前打勾外 其它地方均不打勾
  4)手机关机 按音量下+HOME+POWER ON  出现第一界面后 再按下音量上进入刷机模式

  注:也可以打开附件下来的文件夹ADB,双击adb Download.bat 即可进入
  5)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 确认刷机平台认出COM口【COM口处会变为***】
  6)按下“Start”开始刷机 刷机过程中平台上方会有进度条
  7)刷机平台出现绿色“PASS”后 刷机完成 手机会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