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西门子 pc677 应该算不开机吧?求助

楼主(2015-12-30):
如题,用的是笔记本的 cpu和笔记本三代内存,现在是电源有输出,但内存, cpu电压无,电源有输出3v ,5v ,12v,-12v.是不是 有什么开机信号啊?没找到疑似ec芯片的引脚图.有知道的麻烦告诉,谢谢

网友A:
这个是笔记本三代内存么,我记得是二代内存吧,这机子不好修,我修过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笔记本三代内存么,我记得是二代内存吧,这机子不好修,我修过两个

呵呵,记错了,确实是二代,朋友,有建议不?

网友B:
这玩意儿修得少,只有自己慢慢琢磨了,修好了多收点费用

网友:
这板子看起来怎么这么老,好像台式机的主板

网友:
这板子的相关资料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修得少,只有自己慢慢琢磨了,修好了多收点费用

来时是开机正常的....与主机无关的,后面就不稳定了,现在是彻底不显了...........

网友C:
这种板子修的少,不过工控的板子比较贵,芯片因该不是很好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修的少,不过工控的板子比较贵,芯片因该不是很好买吧

现在粑锅了.....

网友:
修工控機沒資料是最痛苦的

网友D:
既然来的时候,是可以显的,现在不显了,会不会是哪里虚焊,接触不良

网友E:
U口等接口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U口等接口电路是不是正常

u口阻值正常

网友E:
其它的接口看上去也很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它的接口看上去也很脏

恩,但阻值没啥问题

网友F:
先清洗下,慢慢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清洗下,慢慢仔细检查

先放一放,说不定哪天来灵感了....

网友G:
这个板要修好内存电,之后才有CPU电压,先按时序来检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要修好内存电,之后才有CPU电压,先按时序来检修吧。

这个啥资料都没有,这结合了台式和笔记本的东西,郁闷啊

网友:
是的,工控主板就是结合了台式机和笔记本的产物。所以要资料的话可参考它们二者,我就是一直这样弄的。管用和有效。现在电子产品(智能终端是三分天下了)

网友H:
是不是 上过bga 的  看上去那么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 上过bga 的  看上去那么黄的!

没有动过,原汁原味的

网友I:
这个 机 我修过 几十台 电源通电 就开机 电源输入24V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 机 我修过 几十台 电源通电 就开机 电源输入24V

按道理是的,可是接通电源开关后,电源每路都有输出,但那个什么内存供电, cpu什么供电没有,感觉跟没触发差不多.或是因为拔主板上电池后,那个bios里设置的能电开关没有打开.朋友有什么建议没?

网友I:
24V 电源必须 要8A以上 才可以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I:
24V 电源必须 要8A以上 才可以启动

这个怎么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I:
24V 电源必须 要8A以上 才可以启动

刚看了,这个是单独电源供电了的,没有24V输出

网友I:
单独电源 就是输入24V 你不会输入220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单独电源 就是输入24V 你不会输入220V吧

跟台式电源差不多

网友I:
输入哪里有个开关 旁边输入 24V

网友:
引用 网友I:
输入哪里有个开关 旁边输入 24V

开关旁边,是220V进来的,要拆开电源看里面?

网友:
西门子主板的芯片都打有白胶水,不好焊接

网友:
绝对是 24V输入

网友:
直接220v进来的哟

网友(2016-02-08):
引用 网友D:
既然来的时候,是可以显的,现在不显了,会不会是哪里虚焊,接触不良

楼主说了是有供电没出来,还是按时序修比较好

网友:
这主板不算老  一看就西门子的   这电源贵的要死   有供电没起来就按时序来吧

网友:
还是好修,这个故障必须要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