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拆机换锁屏键

楼主(2015-12-30):
iphone5拆机换锁屏键

  iphone5的锁屏键也就是电源键,陷下去不能按是很常见的问题,其实这只是个小问题,自己不能可以把它解决了。在下面的iphone5拆机教程里,我们会一步一步演示如何修复iphone5电源键陷下去按不了或者很难按的问题。

  在iphone5拆机教程中,每一步都很重要!iphone5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看似一个小小的电源键其实藏在了iphone5的最里层。拆机环环相扣所以一定要每一步都做。iphone5里面的基本上每一个螺丝钉的长度/大小都不一样,甚至于小的不能再小。所以一定要记下每一个螺丝钉放置的具体位置。拧螺丝钉的时候要轻轻的,按照讲解的步骤做一定不会损坏手机。要做到胆大心细。

  iphone5拆机换锁屏键用到的工具:

  iphone5拆机换锁屏键方法/步骤:

  1、用星形起子下掉iphone底部的两个螺丝。将后盖向上推,取下后盖。可以用一个吸盘来辅助取下后盖。

  2、取下电池连接板

  在电池的左下角是连接电池与手机的地方。卸下这两个螺丝,记下螺丝对应的位置。

  在上方螺丝的下面有个接触片(就是那个金色的小点)。卸下螺丝以后就可以将电池连接板(银色的区域)取下。注意不要把螺丝下面的接触片弄丢了。

  3、卸下电池。

  电池地下是用双面胶粘住的,顺着电池边上撬,用点力气就能取出电池。

  4、取出dock connect cable

  取下这两个螺丝,记下螺丝的位置,然后取下这块金属片。

  用尺子或者撬棒撬开这个接头。注意,iphone里面所有的电线都像这个一样是可以直接打开的。只需要稍微用力拔一下就能打开。但是要小心不要用力过猛把电线拔断。

  之后慢慢把这条黑色的带子撕下来。带子的底部也有少量的胶带,撕的时候要慢一点。

  图中圆圆的东西就喇叭的线圈,右边有根黑色的线,可以用尺子翘掉或者拔掉连接的地方。

网友:

  iphone5拆机换锁屏键方法/步骤:

  5、取下摄像头。

  iphone的摄像头其实是个独立的原件。首先卸下这四个螺丝,一定要记下螺丝的位置。

  将摄像头下方的连接口拔掉或者翘掉,轻轻一提就能将摄像头取出。

  接下来你会看到很多线的连接点。有音频线、前置摄像头线等等,图中方框里面的全都拔掉。就跟拔插头一样简单。

  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最会被忽略的一步!用卡针取出手机的sim卡和卡托!这步一定要做!

  6、拆主板  拆掉iphone5右上角的一个螺丝。

  拆掉以后,用镊子拿掉螺丝下面的小架子。

  拆掉小架子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螺丝。用一个小号的一字起拆掉这个螺丝,拔掉螺丝下面方形连接线。

  在iphone的左上角,撕掉胶布,卸下藏在底下的这颗螺丝。

网友:

  iphone5拆机换锁屏键方法/步骤:

  6、拆主板

  卸下图中标记的主板下方的所有螺丝。

  卸下主板上所有的螺丝后,从底部开始慢慢的将主板拿起。拿主板之前确认一下所有的线都已经拔掉了。如果你发现明显的主板被卡住了拿不起来,那肯定是你没有把sim卡和卡托拿出来!主板拿下来后,手机基本上就剩下一个壳子。

  拆下手机的电源键。注意电源键前方有个金属弹片,要保存好。

  用螺丝刀卸下电源键的支架。

  下了支架后,就可以拿下电源键。

  下面是电源键陷进去可能的四个原因:

  小圆垫片是镶嵌在开关里面,一般情况下这是没问题的。

  开关键变形或者螺丝松脱这种情况就更是少见。

  按键没弹性,其实是个小弹片,按键的时候触动弹片然后会触动开关,弹片本身是不会出现或者很少出现没弹性的事情。

  弹片中间有个突起的黑色塑料颗粒,就是触动弹片的关键。按中间是会陷下去然后弹上来的,黑色塑料颗粒的作用就是然你按电源的时候能按到弹片的中心。最好将这个小颗粒黏在电源键的底部,不要再黏在弹片的上。

  等黏好后,再把开关装回去,注意不要把这个颗粒碰掉,拧紧螺丝以后就大功告成。可以按下电源键看看是不是恢复了弹性。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把手机装回去了,按拆机的步骤反过来操作,注意的是,一定要用酒精擦一下金属裸露的部分,因为手上的油有影响接触的可能性。

  以上是iphone5拆机修复电源键的详细介绍,在iphone5拆机时一定要耐心, 一定要记得所有螺丝的位置!还有就是有了这个拆机教程的前两步,你就可以自己给你的iphone换电池啦。

网友:
  哈哈。。4代  4s我已经按键问题解决修复

    本人实验了几个。。都有个小技术修好。。不用换

网友:
哥   这是5s   你在逗我吗?

网友:
小弟我还没用过苹果呢

网友:
楼主专业修手机的吗,看样子技术可以。

网友:
这明明就是4,要么就是4s

网友:
哥哥写的好,不过4代的苹果非要说成5代,也是败笔。。。。

网友:
呵呵,5不是这样的呀

网友:
楼主这些都百度的吧,一查就有!还有图中明明是IPhone4/4s,怎么会是IPhone5的拆解?这点让我很不解!我持怀疑态度!

网友:
楼主用心打造靓贴,顶一个

网友(2016-02-03):
楼主用心打造靓贴,顶一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可还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
额,我说怎么越看越不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