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马维修讨论

楼主(2015-12-30):
联想 E430 集成显卡 LA-8131P   电流跑到0.63 就是不显示   谁遇到过求 分析一下

网友:
修好了  上家没有把南桥做好

网友A:
不跑马 南桥 EC BIOS 电压 CPU 总线等等很多啦

网友:
不跑马的故障面积比较大,电压,信号,BIOS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跑马 南桥 EC BIOS 电压 CPU 总线等等很多啦

哪有那么多,南桥没做好,好不?
照你的说法整板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那么多,南桥没做好,好不?
照你的说法整板都是。

=    =这个他说的是讨论-  - 我就把可能性说出来而已 人家自己都说了南桥问题 我不能在和他说南桥吧 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