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小蓝色贴片是神马东西

楼主(2015-12-30):
不知道是什么,量了下一个有阻值,一个无穷大

网友A:
精密电阻,THINKPAD上用得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密电阻,THINKPAD上用得多点

多谢,一般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
找图纸呀,找到图纸不就都知道了,或者把版号清晰照片发上来,看看别人有没有一样的板子帮你量一下

网友:
DELL 1410触摸板上的,在图纸上没有找到这玩意儿

网友:
这种一般连通就行

网友:
板料上没找到,突然发现一个老手机主板上好多呀,哈哈

网友:
也是电阻,多大阻值得看图纸了

网友:
图纸上有标多少阻值

网友:
这不真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