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升级的方法

楼主(2015-12-30):
显卡升级的方法

  在电脑硬件中,显卡关乎着电脑图形显示及视频的解码能力,是电脑的核心图形显示部分,概括的说,显卡就是控制电脑图象的输出。专业的说,显卡全称显示接口卡(Video card,Graphics card),又称为显示适配器(Video adapter),显示器配置卡简称为显卡,是个人电脑最基本组成部分之一。

显卡升级(图1)

  显卡的用途是将计算机系统所需要的显示信息进行转换驱动,并向显示器提供行扫描信号,控制显示器的正确显示,是连接显示器和个人电脑主板的重要元件,是“人机对话”的重要设备之一。它是主机与显示器之间连接的“桥梁”,作用是控制电脑的图形输出,负责将CPU送来的的影象数据处理成显示器认识的格式,再送到显示器形成图象。

显卡升级(图2)

  对于游戏用户,显卡不会陌生,很多游戏对显卡要求都较高。 玩游戏画面卡到爆是最让我们烦躁的事,要是单机游戏还好说,卡着卡着大不了就挂了等着重新来过,但是如果玩的是网游,那可就不是能读个档继续游戏这么简单了,搞不好一秒钟、两秒钟的卡顿现象就会让你团战被翻盘或是辛辛苦苦打了1个多小时的副本直接毁灭,所以面对游戏卡顿现象不容轻视,是时候升级你的显卡了。

显卡升级(图3)

  我们经常升级显卡一般都是升级驱动,虽然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也有一定的提升。首先说一下nvidia显卡驱动的升级。

  第一步,查看自己的显卡版本,打开nvidia显卡控制面板——帮助——系统信息。

显卡升级(图4)

显卡升级(图5)

  第二步,登录官方网站查找最新兼容版本下载。百度——nvidia——进入官网——驱动程序——GeForce 驱动程序下载。

显卡升级(图6)

显卡升级(图7)

  第三步,自动检测你的驱动程序是否有更新。

  1)选择自动检测——在屏幕上方会有一个插件的提示——点击运行即可。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你的显卡信息,同时在下面就会出现你的显卡驱动最新的版本,点击右侧的下载即可。

  2)也可以选择手动检测,自己找到自己的显卡后点击搜索即可。

显卡升级(图8)

显卡升级(图9)

显卡升级(图10)

驱动升级AMD

  第一,查找显卡驱动。打开AMD官网进入——点击右上角的技术支持选项——选择自己的显卡搜索即可。

显卡升级(图11)

显卡升级(图12)

显卡升级(图13)

  第二 、游戏显卡的驱动更新下载。点击网页下面的游戏显卡选项——进入后选择合适自己的显卡驱动下载即可,也可以下载插件自动检测你的显卡。

显卡升级(图14)

显卡升级(图15)

硬件升级

  其实升级最重要的还是显卡硬件的升级,驱动的性能主要提升某一方面且效果不是很明显,硬件升级就需要我们购买新的显卡更换之前的显卡,建议购买后找专业人员安装。

注意事项:显卡驱动的升级并不会大幅度提升你的显卡性能,只能部分改进一些原来存在的漏洞运行缺陷。

网友:
看看,学习学习。以后试一下。

网友:
2015年开始

    我喜欢上了A卡   现在的N卡太水了  价钱还老高   如果是搞技术的或玩家。尽量选择性价比的玩意儿

网友:
这感觉有点坑啊,还以为是高端的文章呢。。。驱动升级感觉并没有什么区别,有的驱动升级后反而不稳定还得卸载降级。210再升级驱动都不会达到240的性能,主要还是购买的时候选择一款适合我们的显卡。而且,我一般都用鲁大师打驱动

网友:
学到了 ,回去好好研究就可以给自己改装了

网友:
我的老笔记本该怎么办

网友:
驱动能提高显卡多少性能啊    没感觉

网友:
不粗  学习了啊

网友:
N卡这几年有点水啊,价格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