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80 WIFI打不开之头大维修

楼主(2015-12-30):
型号:联想Z580
板号:DALZ3AMB8E0
故障:WIFI打不开

在外面开店的同行昨天打电话说他给一台Z580清灰做系统,到最后机子一到桌面就掉电,我问他是不是外设没插好或者风扇没插或者机子没装好掉电啊?过了一个小时,他打电话给我说是有一个触摸的排线不插就不掉电,那个触摸好像是控制静音以及音量大小的,

我说那不插就行了,他说现在的问题是WIFI打不开,最开始的时候他还连过网下过驱动,我让他去官网下热键驱动,他说系统都换了很多了,驱动也下了就是不行。我让他第二天拿过来我看看,机子到手,开机查看,还真是这样,驱动也有、键盘也是好的,就是打不开WIFI。显示如图:

鼓捣一个多小时没结果,我拿一个USB的无线网卡试了试也不行。好吧老老实实的找图纸查吧,

既然打不开那就直接查无线网卡接口的开启吧,WLAN_OFF_R#(低电平有效,实际测量时高电平)过一个二极管直接到桥!不会是桥挂了吧(也许只是WiFi模块部分出问题了)既然桥无法控制那就人为拉低吧,直接把D23扣掉,装机测试,杠杠的!

说实话我修这么多机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随便写写,供大家参考!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主楼不错哦,像这种问题真没有遇到过勒

网友:
我以前直接在无线网卡插槽那里拉3。3V就OK了。。

网友:
傻叉,直接用手术刀割断线就可以了,百试百灵

网友:
WIFI的21脚卡掉就行了,没这么麻烦

网友:
就是强开了。经常做的事情。。修好后无线不能用。。

网友:
让它直接不能控制开关不就行了

网友:
秒杀的问题这么麻烦  直接割线  不用拆机  百试百灵

网友A:
网卡直接贴透明胶带

网友:
二十脚悬空

网友:
遇到这种事贴点胶布就搞定了,分分钟的事,

网友B:
搞过好多了,直接把20脚贴起来就好了,不过我遇到过一台华硕的,贴起来没用

网友:
嗯,见识了。

网友C:
这个早知道了,但是不知道你那个到屏显示的时候就掉电是怎么弄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早知道了,但是不知道你那个到屏显示的时候就掉电是怎么弄好的

那个触摸的屏线不插就不掉电了,我也没研究明白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过好多了,直接把20脚贴起来就好了,不过我遇到过一台华硕的,贴起来没用

我发四,真的第一次遇到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直接贴透明胶带

聪明,又一招,说真的,这问题我修这么多机子以来的首例啊

网友:
网卡断开22脚。强制开启

网友:
这种贴个胶布。。。一把刀。。秒秒钟搞定。。

网友D:
是没认到无线网卡,还是网卡开启不了

网友:
作为新人还是有必要借鉴下的。

网友:
高温胶盖上,OK

网友:
然而并不知道楼上说的什么贴胶布和一把刀。。。

网友E:
这样不是关不了WIFI?遇到蛋疼的客户就麻烦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把无线网卡割断线,强制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过好多了,直接把20脚贴起来就好了,不过我遇到过一台华硕的,贴起来没用

是杷20脚翘起来还是直接贴胶布?

网友:
我给你说个更简单的  来个强制开启  用刀割断 无线网卡上 插口 后往多的方向数第二教割断

网友:
直接把20脚贴起来就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没认到无线网卡,还是网卡开启不了

是认到了,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不是关不了WIFI?遇到蛋疼的客户就麻烦了。

能用就行了,还关了干啥

网友:
不是可以强制开启吗?

网友:
有遇到过,不过都是加个USB网卡就搞定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思路!!

网友:
果断收藏,加分加分

网友:
off不是关闭吗,低电平关闭高电平开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