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2F3200B(三星屏LTA320AN01)屏幕有很多稍亮竖带

楼主(2015-12-30):
测量逻辑板1CA320AP18S4L V0.1 各组电压正常。望师傅们指点思路,万分感谢、感谢。

网友:
电压都正常,先刷程序呗

网友:
你确定电压正常那只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A: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用替换法判断主板正常的。望师傅们指点思路,万分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用替换法判断主板正常的。望师傅们指点思路,万分感谢、感谢。

替换法?  怎么个替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