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4H 奇怪问题

楼主(2015-12-30):
来时屏碎 换上后亮了之后开始闪  像屏坏 但是换一块依旧 后又怀疑屏程序的事 刷完好了一会 有开始闪 做显卡  也没有  进BIOS里 选项一半屏幕黑 换个选项就好  在选又黑 屏线也换了  有大神碰到过的么

网友:
忘了说了  华硕的

网友A:
是背光一半暗还是显卡一半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背光一半暗还是显卡一半黑?

显示不正常  但是你摁下键选别的选项就又好了 再选就又不正常了

网友:
刷BIOS能好吗

网友:
先试一下外接正常吗?然后试一下换原装的屏试一下。之前遇到一台X750DP就是这样的现象,换原装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