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问题,现在的一些笔记本刷BIOS后,在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之后不亮机

楼主(2015-12-30):
刷BIOS之后无果,在刷回备份的BIOS之后就不行了,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原来是什么问题,,现在有点电脑主板他认bios 芯片,,要用原装的芯片,,不用的话你BIOS是对的也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什么问题,,现在有点电脑主板他认bios 芯片,,要用原装的芯片,,不用的话你BIOS是对的也不行的。 ...

解BIOS密码的

网友B:
会不会是你拆BIOS芯片时把BIOS芯片外接电阻搞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弄不清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你拆BIOS芯片时把BIOS芯片外接电阻搞坏了

没有,在淘宝买的BIOS程序刷回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