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气囊灯亮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30):
安全气囊灯亮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安全气囊灯亮这一故障在汽车维修中还是比较多的,故障灯亮,说明安全气囊系统有问题了,故障原因也不是很多,

  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安全气囊灯亮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安全气囊灯亮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图一

  气囊系统的组成

  气囊系统,又名辅助约束系统,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安全带预紧机构,二是安全气囊,主要由碰撞传感器、气囊指示灯、气囊电脑以及安全气囊组成,在这些重要部件之间起到连接作用的各个插头(插接器)也同等重要,有的插头还专门设置了双重锁止机构以保证更可靠的连接,而且为了与其他插头区分,气囊系统的插头均为黄色。

  安全气囊灯亮的原因:

  1、发动机自检

  着车的时候指示灯会亮,但自检结束就会灭掉,大概5秒钟,这个是正常现象,如果一直不灭说明有故障。

  2、假故障

  气囊是线路控制,有很多原因导致安全气囊灯亮。比如:电瓶亏点严重,气囊就会回馈某个气囊电压低的信号,产生故障码 ,这种情况清除即可。

  3、真发生故障

  所涉及的故障原因较多,比如安全气囊故障、气囊游丝故障、碰撞传感器故障、气囊插头松动、线路断路等,需要及时用诊断仪读取故障代码根据故障代码找到故障点并排除解决。历史故障达到ECU(气囊系统控制单元)容错极限。

  用诊断仪清除故障代码,重新打车如果灯继续亮说明还是有当前故障存在着,请参照“1”的步骤排除。

  读取故障码 如果有短路接地的故障 有可能导致外部电流进去气囊回路,有误爆的可能。

  打开点火开关的时候点亮6秒左右后熄灭,这是正常现象。如果在启动后或者使用车辆的时候亮起不熄灭证明安全气囊系统有故障,需要用诊断电脑提取故障代码来进行维修,在SRS灯亮起的时候,安全气囊系统停止功能,

安全气囊灯亮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图二

  安全气囊灯亮的解决方法

  气囊故障灯亮了之后,通常所报的故障经常会让人不知什么原因,比如说“XX电压过低”、“XX回路电阻过大”等,具体会是什么原因呢?

  先判断是不是假故障。

  有时候电瓶电压过低就会报告类似故障,维修站通常也会先做这方面的判断。

  排除的话,先拔出车钥匙,再断开电瓶负极,等上5-10分钟再看看故障灯还亮不亮,不亮即为假故障,如果还亮可以借助专业的电脑检测仪消除故障码 再试一下。

  排除故障后,很大一部分都是线路的问题。或者是本身安全气囊的电脑出现问题。

  1、检查插头

  气囊系统的某一个插头断开或者解除不良,是最高发的。检查各个插头的连接情况(黄色插头),各个插头重新插一遍,最好是在插头处缠一层黑胶带加以固定。

  如果汽车加装过其他用电设备或者方向盘有过拆装作业,应特别留意该处插头的连接情况。

  2、汽车某处的搭铁线有松动。

  检查各个搭铁线的接触情况,一般肉眼看不到接触是否不良,最好的办法是把每处的打铁连接都紧固一遍。

  碰撞传感器、气囊电脑等配件方面的故障也会造成安全气囊灯亮的情况发生。这个就涉及到更换相关的零部件了,但这方面的故障概率其实是很小的。如果之前汽车发生过碰撞这方面就要考虑检查一下了。

  因为气囊系统的故障多是线路的问题,所以检修时间是很不确定的,有的半小时可搞定,有的就可能需要一两天了,所以维修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安全气囊关系到行车的安全,务必要把故障解决,保证行车安全。

(本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