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5-12-30):
15V  5.1V都有电压,on off没有电压,什么情况啊?

网友:
on off由驱动板发出,所以查驱动板

网友:
三星什么显示器,三星显示器程序坏的多。   查驱动板供电,开关电压。  都正常就刷程序

网友A:
LZ先刷个程序 说不定会有惊喜的

网友:
三星电容没鼓,就看驱动板程序,开关

网友:
供电正常就该刷写一下程序  三星显示器程序容易坏

网友:
这种情况换个驱动板立马就好了。

网友:
刷程序有惊喜

网友:
触摸开关或者驱动板问题,程序坏的多

网友:
查驱动板5V转3.3  3.3转1.8

网友:
楼主,刷程序,没得错

网友:
刷吧。刷完估计就好了。。。我这也是正在找程序呢。

网友:
三星的刷程序有惊喜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吧,方便快捷

网友:
15V5V电压正常就查驱动板啊。这种旧款三星先刷刷程序吧。

网友:
开关按键灯 开关来回正常吗
如果正常就刷程序
不正常就就换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问题。。。或者直接从屏供电哪里飞个5v电压。。。不过有点不同步。。。

网友:
个人觉得直接换驱动板,然后留下坏板慢慢研究,以便今后遇上相同问题快速查出故障。三星MCU出故障率比较高,但根据你的描述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控制芯片外围或芯片损坏,(硬是要修好,先查查芯片资料启动的条件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先刷个程序 说不定会有惊喜的

不通电,刷程序吗?

网友:
三星驱动程序很容易出问题,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主板问题吧

网友:
on off是驱动板工作后发出的高压开启信号,不接驱动板,on off信号等于悬空,肯定无电压了。

网友:
先查供电, 然后就是电容, 最后是程序

网友:
那是驱动板发出的    再说电压正常也未必电源板正常呀   代不起负载也常有的事情

网友:
ON OFF是驱动板来的

网友:
检查驱动板的供电。3.3V 2.5V或1.8V ,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