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保护隔离问题。。。我真的是头疼了。。

楼主(2015-12-30):
联想G455  保护隔离问题。。。我真的是头疼了。。! 开始是不触发!量公共点短路!然后烧鸡。。。。最后烧不出来。。。开大点电流。。。结果显卡烫。。。最后摸到1.8v转换电压那里烫!最后拔电容!再量了一下!好了!不短路了。。。以为好了!(但我心里觉得还是有问题,这不是公共点短路吗?怎么烧到转换电压了?)带着疑问装机!装CPU 装内存!上电。。我擦。。还是不触发,电流0.045!量一下公共点又短路了。。。最后拆了CPU 就不短路了换了个CPU 阻值100多左右还下降。。。还是短路了。。

没办法了!看保护隔离吧!PQ301 和PQ302! PQ302  123脚有19v !5678脚 1.2V  没过保护隔离。。。。我直接拉线过去就是大短路。。 没办法查条件!发现要想完全导通PQ302  电阻R303 和R309  必须分压!PQ310 必须导通。。。查看PQ310的 2脚无电压。。。没法导通。。又看了  信号 PACIN  没电!查来源
发现是由比较器 PU101过来的!

查到 2脚 3.2v 和 2脚 3.0v    1脚没有输出!后来量了一下1脚连接的VIN 电阻PR109 一端没有19V !我就直接拉过去19 !尼玛又短路了。。。!头疼了。。。。没头绪了!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网友:
补充一下!现在不装CPU和内存!公共点阻值500以上 无穷大。。。

网友A:
       写着好乱。上面一张图片转半天都没显示出来,看不到发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着好乱。上面一张图片转半天都没显示出来,看不到发的什么。

书读的少。。。。。不会发帖子!不知道怎么吧图片夹在文字中

网友B:
那现在到底过没过保护隔离呢    PACIN处的  PD102 移压管  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到底过没过保护隔离呢    PACIN处的  PD102 移压管  拆了

现在还是没过 !PQ302没有导通! 忘了说了 4脚有19v电压!

网友D:
你把4脚直接拉低会怎么样?rg后面电压能出来吗?

网友:
PQ302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4脚直接拉低会怎么样?rg后面电压能出来吗?

直接把PQ310 拆了!拉低。。。还是没过

网友D:
这个4脚应该是分压后G<S后管子导通啊,你把310拆了就等于GS电压一样了那肯定不能导通!电压也过不来了!

网友:
修出来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4脚应该是分压后G

我也短接了SD级接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短接了SD级接地啊

那估计就不是这个问题了,期待你早点修好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是没过 !PQ302没有导通! 忘了说了 4脚有19v电压!

查PQ310啊

网友:
装CPU公共点阻值不正常吗?断开B+转CPU_B+电感试试
分析得很乱,过没过隔离查隔离的控制极电压,PACIN/ACON/ACOFF这关键信号。

网友:
嗯。有时候,保护隔离是挺让人头大的,我上次修到一个HP的机器也是

网友:
楼主请问下在win界面下怎么刷bios呀

网友:
公共点短路还是有问题,会短路,肯定过不去

网友:
公共点短路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