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小修两台典型故障 宏基4750g 神舟A430

楼主(2015-12-30):
今天不是很忙,终于可以闲一会了,浏览浏览网页,顺便把昨天的两个案例发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案例1:宏基4750G,纬创JE40  故障:不开机
让徒弟拆,徒弟说里面什么线都没插,拆开C壳后发现修过RT8205,其他没大动,背面没拆出来,看不到
裸板,待机0.03,量了一下,8脚 17脚 3.3v 5v AUX_S5已经产生,1脚 6脚有1.2V开启电压,但无3/5V PWR发出,不短路。这个故障是很典型的,很多人应该都修过,所以,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通电后的波形,见下图:
5V的

3V的

很明显了吧,下面看换掉5V滤波后的:

此机修复。

案例2:神舟A430-P61 广达SW9 故障:开机不显示,电流哟一次跳变,裸板0.02-0.9-0.75
拆机后,大体看一下,无修,一眼瞄到了这个:

示波器直接测量cpu供电:

是不是似曾相识,呵呵。换掉之后的波形:

来张亮机的,让大家看下我怎么改的,我从来都只用4个,没用过6个 8个的,稳定就好

此机修复。

网友A:
果然是小修  就抓了两滤波

网友B:
神州那台在NEC大电容上面PC18处加一个330电容就行了  不用这么麻烦换掉

网友:
用示波器就是好,简单、直观、明了

网友:
我到现在都不会用?有时间的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虽然问题简单,但楼主无私分享,好样得。。。

网友:
这钱来得太容易了

网友:
学习啦!!!

句容诚信电脑 -6 好好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小修  就抓了两滤波

这俩基本也都是通病了,就是为了教教徒弟,才弄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州那台在NEC大电容上面PC18处加一个330电容就行了  不用这么麻烦换掉

主要是怕不稳定有返修,还是稳当点好

网友:
两台都通病 楼主好运了

网友:
唉 示波器都没摸过!!!   做徒弟难啊。。。没人教,自己摸索! 什么都不会!!!

网友:
我昨天也换了6个330,换后稳定了!

网友C:
第一个我不知道怎么修好的,解解吧

网友:
楼主威武  我等小白学习的榜样

网友:
技术横好  呵呵呵呵

网友D:
都只是四个,没返修过

网友:
NEC就是送钱的货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牛呀!!!!好像4750G是通病来的

网友:
抓了两个波,心情愉悦,一目了然。好厉害值得一赞!

网友E:
我也一直 是用四个,基本上没有用6个8个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示波器用的出神入化

网友:
示波器 就是厉害 可惜不会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我不知道怎么修好的,解解吧

第一个是换2R2电感旁边的220大黑电容吧

网友G:
有示波示看就是明朗。楼主的示波示是什么牌子型号的。本人想入手一个帮忙给点意见。

网友:
这钱好赚,一天十台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是换2R2电感旁边的220大黑电容吧

好吧,这款还真没修到过,示波器也用的少

网友:
示波器确实比较好判断问题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啊

网友:
我要每天都修到这样简单故障的机器就好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虽然这2个都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图上有解释 5V输出滤波不良引起3/5V  保护无输出   换掉5V的滤波电容(图片中的220UF贴片大黑牛)后  ...

不错,我把固态电解电容换成了220UF贴片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是换2R2电感旁边的220大黑电容吧

黑色的220uf是换掉后的,好的,原装的损坏的是和旁边红色负极的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只是四个,没返修过

四个就够了,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一直 是用四个,基本上没有用6个8个的

4个就够了,很稳定,没反修过

网友:
我上次只换了3个,也没返修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有示波示看就是明朗。楼主的示波示是什么牌子型号的。本人想入手一个帮忙给点意见。

我用的安泰信,可人家都说是普源的好,看了看两家还因为示波器打过官司呢,牌子不算很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会用,买了当摆设,白花钱,建议会用就买个新的,不太会,买个二手的,会用了,用它能挣了钱,就可以换新的了再说这个东西不摔不进水受潮什么的基本不坏

网友:
这两台是通病了,送钱的

网友:
通病啊,不过看看波波也不错了,没示波器的我直接就干掉电容了

网友:
抓波功 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想学用示波器 加个qq行吗?

网友:
宏碁那台那问题是通病的】

网友:
真好啊  还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安泰信,可人家都说是普源的好,看了看两家还因为示波器打过官司呢,牌子不算很重要,重要的是你要 ...

嗯。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楼主六的飞起  示波器很好 我也在习惯示波器修版中

网友:
修的真痛快。。。爽呀

网友J:
示波器波形还不太懂哪些是正常哪些。。。楼主3V的波形是正常的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示波器波形还不太懂哪些是正常哪些。。。楼主3V的波形是正常的么

不正常,下面有正常的波形,3V不正常是因为5V不正常后拉低,芯片保护输出,3v截止输出

网友:
大电容的就是好~~钱赚的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正常,下面有正常的波形,3V不正常是因为5V不正常后拉低,芯片保护输出,3v截止输出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

网友:
这两台电脑都是通病,楼主赚了!

网友:
滤波电容!!!我也修道过

网友:
这两台没多少技术含量,基本算送钱来的

网友:
示波器用得不错嘛

网友:
修的不错,徒弟瞬间感觉师傅好流弊

网友:
楼主真棒赞一个

网友:
楼主都是通病都修了N个  楼主捡钱

网友:
楼主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虽然是很简单的故障,但是波波抓的不错,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