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 开机显示就掉电

楼主(2015-12-30):
华硕K55VD开机显示掉电,CPU也换过,内存也换过,Boss也刷过也还是掉电,求大神们指点。版号:K55VD MAIN BOARD REV.3.0 PCB MADE IN CHINA

网友A:
掉电后能在开机吗?

网友B:
用示波器先量测主板各电压的波形是否纯正,有无杂波。

网友C:
裸板测试,进bios也掉电吗, 散热先清理一下,重点查 温控

网友:
接着刷BIOS

网友D:
先查一下forceoff#,不行就用双踪抓掉电

网友:
太爽了,思路准确,赞一个

1158376979 -2 你这不是水吗

网友:
查下温控下

网友E:
这些机器很不好整

网友:
露珠是典型的三板斧啊 ,有木有示波器?

网友F:
上示波器 双波 测掉电 BIOS可以尝试再刷一两个

网友G:
供电不稳定或者某个信号不持续吧

网友H:
显示掉电 我修道过是显卡  不过 你这个说不准   你不插内存 不亮的时候会不会掉电  如果不会我感觉是显卡 如果还是掉电 那 看看EC    桥

网友:
裸板测量还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能在开机吗?

恩 可以开机,开机显示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示掉电 我修道过是显卡  不过 你这个说不准   你不插内存 不亮的时候会不会掉电  如果不会我感觉是显卡  ...

显卡我也试过,还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供电不稳定或者某个信号不持续吧

我测过了,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示波器 双波 测掉电 BIOS可以尝试再刷一两个

BOSS刷了好几个还是掉电,其他电压都正常,我只能跟客户说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机器很不好整

恩恩恩,确实有点难搞

网友:
跟温度没关系,一显示就掉电啊,风扇我也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查一下forceoff#,不行就用双踪抓掉电

这是?我不太懂

网友:
还刷,刷了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板测试,进bios也掉电吗, 散热先清理一下,重点查 温控

裸版也试了,还是掉电,温度也正常啊,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先量测主板各电压的波形是否纯正,有无杂波。

都正常的,

网友:
楼主是小小白呀,

网友I:
回复太简单。应指导他如何继续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复太简单。应指导他如何继续下一步

上面有教他

网友:
学习一下。。。。。。。。。。。。。

赵子文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温控有文艺!

网友:
最后修那里修好的

网友:
没修好哦,最后换板了哦

网友:
我是新手,这有点不太懂

网友J:
这个问题有波波好修,看哪里先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问题有波波好修,看哪里先掉电

示波器嘛?

网友J:
是啊。可惜波波贵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赵子文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啊。可惜波波贵啊

那里啊,不贵不贵,买个便宜的就不行了

网友:
先换5个适配器试试!很可能是适配器功率不够,我遇到过,看我的帖子

网友:
是不是那个小料有问题有其实EC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