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L2282白屏

楼主(2015-12-30):
长城L2282显示器白屏。确定屏的问题,屏的+24V没有,怎么查啊?没修过屏,不知道怎么查,

补充内容 (2015-12-31 16:01):
放弃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屏供电5V电压有?   查DC TO DC 电路

网友:
你看看驱动板到屏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B:
有没有屏供电啊~驱动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5V电压有?   查DC TO DC 电路

5V有,就是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屏供电啊~驱动板有没有问题啊

都说了确定是屏问题。驱动板早排除了。

网友:
先学屏电路吧,不然说了也没用

网友:
查升压电路吧

网友:
你看看屏有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