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无绳录音电话修理求助

楼主(2015-12-30):
亲戚家有在国外用了8年又带回国的飞利浦无绳录音电话,说声音效果非常好。现在出问题了,主机启动不了,指示灯以3秒频率闪动;子机对不上码,也从从不进去电。找了很多地方修,要不是不修,要不就是修不了。亲戚非常喜欢这个机器,希望能修好。我也就是一个小白,帮这看看,提供一点信息,在这个坛子里求助,看有没有人能修,可以发过去,价钱好商量。

主机电源供电是9v600mA,电源本身就是桥式整流(4004)和电容(16V3300uf2103)滤波。万用表量输出电压是13.1V,而不是9V,带上负载,也是13.1V。变压器后面交流电源为10.8V。测量各个4004完好,电容也没有问题,但还是换了个新的。还是输出13.1V

主机拆开后,注意到电源供电接出来两路。一路接KF33,得到3.3V电压,主要供给射频电路。另外一路接一个丝印R32的五脚IC,主要供这边数字电路和音频电路。目前量着这个R32IC的输出和输入电压一直都为13.1V。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觉得这个IC应该是个稳压到5V的。但仅从R32这个表示,查不出来这个IC的型号。

为什么我想的这个IC5V输出呢,一方面是看TTL接口电压通常是5V的,这个IC的输出直接连到了TTLVCC(阻值为零),通电电压和IC输出一致,也是13.1V。第二是看TDA8541音频放大器,虽然可以工作在13V,但典型的是工作在5V的。其次,24C64W6flash芯片的Vcc应该最高工作在0-7V,现在测量知道它和R32输出端导通,目前电压为13.1V。所以我基本认为这个IC5V输出。目前输入和输出一样,就是目前的问题。但由于查不出来型号,还不能确定。请各位帮忙。这个主板后面还有一个类似的五脚IC,丝印19BR,一个6脚丝印1ft的,也查不出来资料。

目前的状况是,机器通电启动,应该是什么问题造成保护。测出来TDA8541Out+Out-In+In-SVR电压都在0-5.58V之间变化,规律和开机指示灯闪亮一致。说明机器处于启动-保护-关机-开机的循环中。接上路由器9V600mA电源(输出测量为9V),问题一样,只是对于电压变为9V,而TDA8541Out+Out-In+In-SVR电压在0-3.85V之间变化。

目前的问题是:

1:如何确定R32的型号和替代IC

2:电源标示9V,带载电压输出是13V是否正确(可能目前问题造成带载不完全)。

3:其他电路是否还有问题;

4:有没有人愿意修这个设备,可以商量价钱,最好是北京附近的。

附几张图请参考。谢谢各位。

网友:
能修这个东西的少, 毕竟接触的太少,希望楼主能找到能修的朋友

网友:
如果是程序问题没法修了

网友:
可能要做这个的才能修,毕竟接触的少,假如电路图的话还能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啊。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知道那个5脚IC的替代品,先解决5V的问题然后再说。

网友A:
1电源标注9v,空载13v多,这个正常的,不用怀疑
2如果你怀疑那个 R32是一片DCDC的ic,那么你可以查一下这个ic是不是给数字电路供电,数字电路工作电压是不是5V
3如果是R32是输出5v的,那么把这个ic的输出脚断开,然后外面加一个5v,看主机能不能工作
4如果能工作了,可以考虑用其他电路来代替这个ic,1084 1117 7805 2596等都有很多成品的电路板可以买到,也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源标注9v,空载13v多,这个正常的,不用怀疑
2如果你怀疑那个 R32是一片DCDC的ic,那么你可以查一下这 ...

感谢老大,有时间就按照你的方法试试,有啥问题再来汇报。如果您想练手,我可以寄给你,你帮我修,修好了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