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RS760C1 V1.0冷机可以开一二次,热机不行 求助

楼主(2015-12-30):
L-ARS760C1 V1.0冷机可以开一二次,再开就不显了,正常开机Q45有5V电压,不显示时无此电压,此电脑连接UP1511R4PIN,更换UP1511R故障还是一样,怎么样才能修好这板子?
电脑

网友:
你说的Q45 有5V电压是啥意思 Q45是桥1.1V供电的 下管 D级1.1V G级是7V 不显示时全板供电是否正常 供电不正常好修 如果供电正常 CMOS电压正常 这板就放弃 都是桥坏 联想的这种迷你小主机 是联想最垃圾的产品

网友:
分享个图纸,也许有帮助,另外这个板子我修的多数问题有2个,北桥和CPU底座,CPU底座不是虚焊,是里面的弹片爱接触不良,是LOTSE底座的通病。如果是富士康的底座暂不会有这通病。

网友:
查一下温控

网友:
可能是温控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