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863P开机无显示没有LCD_ENVDD

楼主(2015-12-30):
    LA-8863P开机无显示,查屏接口条件LCD_VDD没有电压,再查LCD_ENVDD 也没有电压,再查到输出LCD_ENVDD的芯片,查看到芯片44脚EC_ENBKL没有电压     请问产生EC_ENBKL条件是什么    EC_ENBKL链接EC76脚     应该不关显卡问题的  EC是KB9012QF     会不会 是EC的程序出错导致的呢?   因为显卡复位都出来了

网友:
如果是独显,要收到独显的启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