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50独显 冷机掉电

楼主(2015-12-30):
lenovo   y450独显     冷机掉电
风枪吹南桥可以正常开机   ,也不掉电,就加焊了南桥,就叫客户那走了,但是早上一起来,客户又拿来了,说是一样开不了机,不拆机风枪对着南桥吹两秒,又可以开机了,怀疑南桥,型号是AF82801IBM     有没有同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只要一热机就正常开机,正常用,有人说3/5电源小板有问题会掉电,但我感觉不是,先换SB吧,

网友:
掉电的时候电流到0.2   有时0.4

网友A:
可以先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加焊试试。

南桥已经加焊了,天亮客户就拿回来了,南桥已买

网友B:
维修经验来看,南桥坏可能极小,可能少一个电压,假焊,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经验来看,南桥坏可能极小,可能少一个电压,假焊,电容问题?

但是感觉不是电容的问题,我单独吹南桥一两秒就好了,昨天也是,假焊周边倒没试过,+++++++++++

网友:
修好了,南桥问题,换南桥ok

网友: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按时序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