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请教,一个电源芯片。

楼主(2015-12-30):
有一电源,其中电源芯片被打磨了,总共14脚,12脚是正极供电,13脚是负极,请教是什么型号芯片?
芯片

网友:
这问题问得,跟问仙婆一样

网友:
只有这么少的资料,太难猜。

网友:
回复楼主你直接去百度吧......

网友:
14脚,太多了,最好上传照片。

网友:
没法猜!!跑跑线路吧,能传上来再来向大家请教吧

网友:
你应详细把电源的品牌?型号?一一列出来,供别人查看,然后才可能帮到你。

网友:
这个不好说,还是传图片,或者说的更详细

网友:
你这是考验我们的智商吗?14脚的芯片太多了。跑线把各个引脚都是什么零件,这样说不定还能知道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