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无CPU复位

楼主(2015-12-30):
X61板子,板载T7500  CPU,用户开机的时候拍了一下,不显示了。开机电流0.3A,供电时钟都已经产生,但CPU无复位。测量南桥已发出北桥复位信号-PLTRST,但北桥没有发出-CPURST,这情况北桥坏的概率多大?

网友:
条件都查了吗,有没有工作温度啊,不一定是北桥坏,也有可能是短线

网友A:
先测网卡接口的复位有了不?确定南桥是否发出来复位。

网友:
南桥发出平台复位也不能说明南桥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网卡接口的复位有了不?确定南桥是否发出来复位。

网卡复位不就是PLTRST嘛,已经量过是有的。

网友:
CPU这块确实让人头疼,坐等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B:
客户说了拍了一下  你看下桥下面是否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说了拍了一下  你看下桥下面是否有断线

桥就有两个,还有一个板载CPU。

网友C:
一直对T61这种灌黑胶的显卡发愁

网友:
他说的是拍了下  实际是捶了下  班线已经断了  换班吧  这板现在又不贵 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对T61这种灌黑胶的显卡发愁

是X61,不是T61,只有点胶。

网友:
首先你要查北桥的条件是否全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