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暗屏和华硕X201E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2-30):
           上海,快元旦了,店里没什么生意,闲来无事,发下维修两例,老鸟可以路过了,都是简单问题
   第一台,IBM SL400客户说这机子时亮时不亮,亮的时候有时可以亮一天,有时亮一小会就马上暗屏,打发走客户。拆开在暗屏的时候量了下高压条20V.3.3.3.3都正常,用灯管测试工具,反复测试灯管都是OK,用外接灯管点高压经过多次测试发现时亮时不亮,那问题就在高压了,手上没有现成的,订了三个高压,就把原高压条从保险后面剪掉,从原高压飞好三根线,交代好同事明天只需要接好三根线就行了。咋天下午,他打过来电话告知说是本来接好都显示了,线太长就把飞线从中剪掉再重新接了下高压板,谁知把主供电,和GND接反了那根高压条烧了,好吧,远程指导他,让他亮下高压板接口有无20V,告诉我没有,那就拆开主板了,量接口是有20V的,让他量保险一端有20V,一端只有7V,让他接在保险20V那一端,他告诉我可以亮机了,谁知过了半小时后又打电话来告诉我,进桌面后就不显示了,然后再重新开机上电到1.5就掉电,他把那两根高压都换上了还是不行,唉,真是无语了,让他放下别搞了,我去看了下果然如他所说,上电到1.5就马上掉电,断开高压板不掉电了,量高压接口只有7V,拆开主板一看,我了个去,屏线接口这里都烧糊了一片L4601的电感都烧没了后边的保险以及小电容都烧黑了连焊盘都掉了,妈时,一瞬间想骂人的冲动都有了,量了下J4602发现除了主供电不正常,除它的都算正常,把烧掉的地方处理干净,高压板连主板的6 7 8脚挑起从CPU供电处飞线,老是烧高压怕灯管也坏了直接换全新灯管,高压测试半天没问题,至此维修结束。
    第二台,华硕X201E,说是进水了不开机,问能修不,这不是废话吗,拆开看了下没明显进水痕迹,有维修的痕迹不过上家应该手工不错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BGA烤板半小时后,通电待机0.029有3.3V和1.2V出来,不触发,不过我记得这个机子待机只有5V的,到论坛上搜了下确定待机只有5V,感觉就是这里有问题,打开点图直奔BIOS,仔细看本来8M的BIOS已经被换上2M的芯片了,换了一个BIOS芯片,刷好程序,测量本来输出1.2V的电感现在是稳定的5V,3.3V的电感0V,按开关三次跳变到1A左右亮机了。
   各种资料论坛里已有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敏捷,成功就是不远的前方。

网友(2018-01-14):
这款机器,我有碰到是屏线有问题的,楼主注意下,会不会是这个情况

网友(2021-07-12):
X201e这款是bios很会出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