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好你就羞死我之垃圾机多重维修

楼主(2015-12-30):
    斜对面手机店的,店主是个二十郎当的小伙子。第一次搬一台机器来说自己用的,升级了下,现在不亮机,看下诊断卡内存没过,插了三条内存,随意抽去一条亮了,问为什么,我说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它不高兴吧,连一个谢谢都没说扛起来走了。第二次送来个机器说是朋友的,不亮了,让我看看,我说看看是不能白看的,最起码通电看代码要20块钱,不看,拿走了。
    今天抗来个老机箱,倒没说是自己的还是朋友的,说看看。鉴于前两次的经历,我直接冒了句如果修,100块,不修就不用看了。说了句就三个电容鼓了,换换要100?我说如果就换这三颗电容呢,三十块钱,同意我就给你换,考虑了下说换吧: 山爷7300GS显卡,无散热风扇,鼓了三颗电容,迅速换上。说是不是好了,我说这个不知道,你拿去试吧,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换电容工作,如果好了就是你的运气。拿走了,五分钟后扛过来了,说不行,再看看,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修好,100块。考虑了下说好吧,拆出来,上电转一下就停,去掉四口也一样,打了下值,5V对地短路,优先考虑USB,看了一眼USB接口,已经扯烂,换个接口先。 换完上电,代码一路过了,再上显卡,代码挡4C,换个显卡,一样,主板是富士康NF560单桥,考虑是不是桥的毛病,特意找个PCI的显卡上去试试,一路跑亮,用土炮轰它娘的一炮试试,轰完一炮打响。 插上U盘启动,部署系统 OK,这里说明一下,我修机器有个习惯,修好用自己的硬盘搞个系统检测下是否正常,客户的硬盘不去动他,这样做有百利无一害,大家做的多了就知道了。磨磨唧唧了半天让我把换电容的30块从维修费中去掉,坚决果断的拒绝。进系统那些事交给他去完成吧,我点支烟抿一口凉透了的早茶......

新手上路,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你们哪里行情好,我们这里没搞头。。 满大街都是修理主板的,技术不值钱。。。

网友B:
有种客户  是要狠狠的宰他一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们哪里行情好,我们这里没搞头。。 满大街都是修理主板的,技术不值钱。。。

我故意的,实际行情没这么好,开头交代了,这人本身就是个搅屎棍,卖手机配件的,经常混迹接机器,就是想找我免费给他确定故障,然后他好去X宝代换,我直接给他个关门的价格,修我就搞,不修拉倒,不给他检测。

网友:
客户很精,不好搞,不过当面表明,不守诺就训他

网友D:
是的,对这种不讲情义的人,就不要对他客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对这种不讲情义的人,就不要对他客气!

对这样的客户很好办啊,看自己怎样交流或者修给客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这样的客户很好办啊,看自己怎样交流或者修给客户看

是的,让他心服口服!立马掏钱

网友:
其实这样的客户也是客户,价钱可以就好

网友:
楼主威武楼主牛B

一个别致的疯子 -1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梦幻、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故意的,实际行情没这么好,开头交代了,这人本身就是个搅屎棍,卖手机配件的,经常混迹接机器,就是想 ...

做得好!!!!!!!!!!

网友:
好!对这种人就这样!他以为自己懂一点就牛B,给他自己修去!

网友F:
看完想说很多东西,第一PCI的显卡原来还大有用途啊,第二楼主说话技巧值得我学习

网友:
版主你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书读得少,请明白点说行了,如果觉得我笨请直接说,我可以接受的,不是三两岁的小孩了,不会和你赌气的.你要扣下载分就扣,我暂时不会用到下载分的.我现在只是在你们网站上面加下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完想说很多东西,第一PCI的显卡原来还大有用途啊,第二楼主说话技巧值得我学习

学着跑显卡检测的时候搞了一片PCI的显卡,实际上也不怎么会用,NF单桥的很多主板不亮显卡是桥的问题,但有时候不好确定是桥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时候,可以用PCI显卡试试。这个是我自己瞎琢磨出来的,实际使用还比较实惠,见笑了。哈哈

网友:
干得漂亮,对付JS就得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种客户  是要狠狠的宰他一刀

,也不算宰吧,我烦这个家伙不是一天两天了,自己就是个做迷你小生意的,跟我境遇差不多,但满口的张狂。满嘴X宝多少,没有维修的必要等等,但私下搅屎棍一样经常拦截电脑的生意,回头就找我想免费检测完他去网上买件来换。一而再,再而三就没必要了,所以我看都没看直接就说了这个价格,修不修的随他,我知道那不是他的机器。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十米,他搞不定客户还是会到我这里的。客户过来我还是这个价格。至于他从客户那里能榨出多少油我就不管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故意的,实际行情没这么好,开头交代了,这人本身就是个搅屎棍,卖手机配件的,经常混迹接机器,就是想 ...

就应该这样,就是这样的垃圾人把行情搞的半死...

网友:
修低端主板的技术被贬值了呵呵,现在要学修高端点的

网友:
显卡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