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是屏线的问题还是那根VGA线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5-12-30):
像这样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首先排除灯管问题,灯管测过没问题!

网友:
一开始,点亮是有显示的但是整体图像偏红,擦过屏线后就像上面那样了!

网友:
检查下VGA的红绿蓝对地电阻,屏线接触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
你们说会不会是灯管寿命快到了!所以这么暗!

网友A:
象是缺红色,VGA线问题。

网友:
哦好的!我到时候试一下!

网友B:
那如果确定是VGA线的问题,他那个驱动板上怎么换VGA线呢?

网友:
又缺色,灯管又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确定是VGA线的问题,他那个驱动板上怎么换VGA线呢?

确定是线问题就用好VGA线接6根线到驱动板上

网友:
你换条线试试

网友:
外挂两条灯管就知道了

网友C:
灯管的问题比较像

网友:
先换线,再看看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的问题比较像

可是灯管测过了没问题!难道是灯管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是缺红色,VGA线问题。

高手一眼就看到了缺红色!

网友:
象是灯管出了问题啊,不单单只VGA线的问题。

网友:
更换vga口

网友:
vga线第一针断线了

网友:
额额,那是接地的好吗黑线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