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蓝屏0x0000007B的原因和处理技巧

楼主(2015-12-30):
深度解析蓝屏0x0000007B的原因和处理技巧

  Windows最怕的就是系统蓝屏了,这也是微软系统的软肋,由于XP换成WIN7系统,昨日在使用win7时突然蓝屏了,错误代码为0x0000007b,只好咨询万能的度娘,经搜索发现这是win7的常见错误,就win7蓝屏代码0x0000007b收集了相关的解决方法。

1、无法自动识别硬盘控制器

  使用非正版的操作系统光盘(进过修改或者加强的Windows操作系统安装光盘),在安装操作系统,选择操作安装到硬盘分区时,可能会出现此错误。此情况原因是非正版光盘自动加载的硬盘控制器驱动,不符合电脑自身需要的驱动。解决方法是使用正版光盘安装操作系统。

2、手动更新错误的驱动程序

  Windows操作系统已经正常使用,但是手动更新驱动程序,把硬盘控制器的驱动程序更新错误,导致此故障。通常Windows系统会有警告的提示,如果确认需要更新才会执行更新驱动。解决方法是开机快速按F8,进入Windows系统高级菜单,选择“最后一次正常配置”即可正常进入系统。(此情况发生可能性较小)

3BIOS设置变化导致

  (1)Windows操作系统已经正常使用,在某些情况下,BIOS设置变化导致故障。如:主动修改BIOS设置;加载恢复BIOS默认值;还有可能是由于CMOS掉电,系统时间和BIOS设置被自动恢复默认值。(此情况可能性较大)

  (2)导致问题原因:在BIOS中有关于硬盘控制器的设置选项,如果在安装操作系统时,修改过此项默认值,那么发生之前的情况后,BIOS设置会恢复默认值,硬盘控制器的值就发生改变,使用模式就发生变化,之前的硬盘控制器驱动就不适用当前情况,所以导致故障。

  (3)如何选择硬盘控制器设置:通常情况下有两种选择,分别是AHCI和IDE两种模式。现在的电脑出厂默认情况BIOS都是设置为AHCI模式(增强模式),是现在SATA硬盘使用的工作模式。如果使用Windows 7、Windows 8操作系统均应该是使用这个模式。IDE模式(兼容模式)是较老的一个模式。如果安装Windows XP操作系统,可能需要使用IDE模式。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这取决于安装操作系统时,BIOS的设置。还有一个RAID模式,是多硬盘模式,如果没有两个或以上硬盘,不考虑使用此模式。举例说明:在进入BIOS设置加载了出厂默认值后,Windows XP系统启动蓝屏报7B错误。应该再次进入BIOS,修改硬盘控制器的设置。如果当前设置是AHCI,那么应该重新设置为IDE模式。

  (4)解决方法:首先开机后快速、反复按F1键或Delete键(机型不同有所区别),进入BIOS设置界面,找到硬盘控制器的选项,然后选择其他设置项,最后按F10保存退出即可。由于BIOS设置中的硬盘控制器选项描述,和设置该项内容的描述,在各种不同机型中有所差异,所以下面列举几种比较常见的描述,以方便、准确的找到该选项。

  (5)联想BIOS中硬盘控制器的描述几种举例:Configure SATA as、SATA Configuration、SATA Mode、Onchip SATA Type、SATA Run Mode Configuration、

  (6)联想BIOS中硬盘控制器选项内容描述的几种举例:IDE、IDE Mode、AHCI、AHCI Mode、Compatible、Enhanced、RAID、(7)联想台式机和台式一体机,BIOS设置硬盘控制器位置、选项内容的几种常图示:A、BIOS设置中硬盘控制器选项位置举例:

  最后如果最好还是没用解决故障的话,建议用户改安装其他系统,比如你现在安装的XP系统的话,可以更换其他的系统,可是是电脑系统对装机环境的影响要求不一样。需要特定的环境。这样换个系统可能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

网友:
分析透彻,解释全面,内容丰富,里所应当加为精华,请版主射精。

网友:
蓝屏7b多是硬盘模式问题